【求助】EPLAN双层端子的分散端子怎么用

楼主(2025-09-10):
我用一层端子的分散端子可以用,但是用两层端子的分散端子出现了问题。

问题:

在没有优化分散端子是这样的,如下图

优化分散端子后,如下图

所以为什么优化端子后,还多出了两个没有放置的端子?不应该是这四个分散端子合成一个部件的吗

网友A:
优化端子后多出未放置端子,可能是端子合并设置有误。检查部件分配与连接点逻辑,尝试重新优化或手动调整。

  • 坚持2楼主

    那端子合并设置在哪里呀,我都找不到,我的是2022版的,还有想请教一下,哪里有讲全面的eplan教程,在网上找的感觉都很乱

网友B:
手动放好,不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