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LabVIEW 的调用库函数节点访问 DLL 函数

楼主(2025-09-13):
需要向该函数传递一个字符串,但其原型要求参数定义为字符数组的指针。如何从字符串创建字符数组并将其指针传递给 DLL?

LabVIEW 字符串不是以空字符结尾的 C 风格字符串。LabVIEW 字符串类似于 Pascal 风格的字符串,其前四个字节包含字符串的长度。

有两种方法可以将 LabVIEW 字符串传递给需要 char *(字符数组指针)的 DLL:

方法一:使用 C 字符串指针(最常用)

在程序框图上放置调用库函数节点后,双击该节点以指定要调用的函数原型。在此处,将参数类型指定为 "字符串",格式指定为 "C 字符串指针"。请注意,原型会将数据类型显示为 CStr,此数据类型等同于 char *。

方法二:使用字节数组(适用于含空值的情况)

如果进行基于字符串的仪器控制,由于字符串中可能存在 NULL 值,传递 8 位整数数组可能比传递 C 字符串更简单。

操作步骤:

  1. 在调用库函数节点中,将参数类型指定为 "数组",数据类型为 "无符号 8 位整数"

  2. 数组维度设为 1,格式选择 "数组数据指针"

  3. 在 LabVIEW 中,必须使用 "字符串转字节数组"VI 将字符串转换为字节数组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处理可能包含空字符的字符串数据,避免了 C 风格字符串中空字符被误判为字符串结束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