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安装问题

楼主(2025-09-13):
三菱GX works2软件,新建工程文件,或打开已有工程的时候,提示:系统起动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我重装系统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A:
把注册表删除,关闭杀毒软件重新安装

  • yuehong0713楼主

    感谢指导,搞了好多次,没用

网友:
  • yuehong0713楼主

    感谢指导,弄了好多次,没用啊

网友B:
一样  我也是更新了一下W11系统   这个软件就跟你一样用不了  现在解决了吗?

  • yuehong0713楼主

    解决了,谢谢

网友:
  • 悠悠藍色楓

    报错处理方式总结: 时间:2025年09月30日 16:05 地点:江苏地区 人物:YXM 事情: 三菱GX Works2打不开了? 双击图标直接弹窗「系统启动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点击确认后又来一句:「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无法启动GX Works2」。导致无法打开。 前因:回想:前面都可正常使用,且电脑也无人动过,自己天天办公用。还开过程序。唯独晚上关机时更新过系统。后面怀疑是不是软件崩了更新导致。 经过:①:卸载GX Works2、重新下载安装依然不行、 ②:下载新版本GX Works2安装依然不行、 ③:尝试网上找资源和下补丁 都没用,也许是我没找到对应的。 ④:咨询三菱客服结果是:最近微软更新动了 Jet 引擎,等微软后面的补丁吧。 (通俗易懂就是:微软更新动(数据存储和管理)、三菱无法解决、需自己先想办法或等微软更新、和软件重装,更新等无关、不用折腾了) 总结:本来以为是软件崩了,原来竟是Win11更新 把系统把数据库组件改了,GXworks2直接躺平。 那天我是急的要死,刚好要改个东西后出货、结果被Win11更新背刺,急用时 害死人。 最终处理: ①:回想前因后,看看更新能否解决、我把微软更新关闭 我选择的最大5周。 ②:到控制界面→卸载软件→找到左上角系统更新,点进去 可看到安装过的更新 把9月的补丁卸载 (我电脑上是2025-09-15、2025-09-23日安装过KB5064401、KB5065426的更新), ③:找一台同系统的未自动更新的笔记本电脑、将 C:\Windows\Sys WOW64下面7个文件复制到U盘,用于给自己电脑替换用 此文件内 全是Jet数据库相关,图标类似手机设置的齿轮、文件名如下: vbajet32.dll msjet40.dll msjetoledb40.dll msjter40.dll msjtes40.dll msjint40.dll expsrv.dll ④:到自己电脑,降③路径文件备份一下、再把U盘里的7个文件粘贴进去,进行替换。完成。 ⑤:重启,双击GX Works2、正常 最后个人建议 整个过程不需要额外下载任何插件、脚本、补丁、以及.NET、别去网上搜破解DLL的办法,没有用、容易踩坑。

网友C:
卸载KB5065426和KB5064401两次更新解决问题。

  • 深海水母

    卸载了也没有用,糟心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载KB5065426和KB5064401两次更新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我也是这样解决问题了。日本三菱和美国微软没有商量好啊,结果把我给害惨了,重装系统,搞了好久,都没搞好。这下终于可以了,感谢!

网友D:
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win11更新以后就完蛋了

  • yuehong0713楼主

    我是学习了3楼的方法,解决问题了,你也试试看吧

网友:
  • yuehong0713楼主

    卸载KB5065426和KB5064401两次更新解决问题。

网友E:
报错处理方式总结:

时间:2025年09月30日 16:05

地点:江苏地区

人物:YXM

事情: 三菱GX Works2打不开了? 双击图标直接弹窗「系统启动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点击确认后又来一句:「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无法启动GX Works2」。导致无法打开。

前因:回想:前面都可正常使用,且电脑也无人动过,自己天天办公用。还开过程序。唯独晚上关机时更新过系统。后面怀疑是不是软件崩了更新导致。

经过:①:卸载GX Works2、重新下载安装依然不行、

           ②:下载新版本GX Works2安装依然不行、

           ③:尝试网上找资源和下补丁 都没用,也许是我没找到对应的。

           ④:咨询三菱客服结果是:最近微软更新动了 Jet 引擎,等微软后面的补丁吧。

                (通俗易懂就是:微软更新动(数据存储和管理)、三菱无法解决、需自己先想办法或等微软更新、和软件重装,更新等无关、不用折腾了)

总结:本来以为是软件崩了,原来竟是Win11更新 把系统把数据库组件改了,GXworks2直接躺平。

            那天我是急的要死,刚好要改个东西后出货、结果被Win11更新背刺,急用时 害死人。

最终处理:

      ①:回想前因后,看看更新能否解决、我把微软更新关闭 我选择的最大5周。

      ②:到控制界面→卸载软件→找到左上角系统更新,点进去 可看到安装过的更新 把9月的补丁卸载

         (我电脑上是2025-09-15、2025-09-23日安装过KB5064401、KB5065426的更新),

      ③:找一台同系统的未自动更新的笔记本电脑、将 C:\Windows\Sys WOW64下面7个文件复制到U盘,用于给自己电脑替换用

            此文件内 全是Jet数据库相关,图标类似手机设置的齿轮、文件名如下: vbajet32.dll        msjet40.dll           msjetoledb40.dll

            msjter40.dll         msjtes40.dll          msjint40.dll            expsrv.dll

      ④:到自己电脑,降③路径文件备份一下、再把U盘里的7个文件粘贴进去,进行替换。完成。

      ⑤:重启,双击GX Works2、正常

最后个人建议

      整个过程不需要额外下载任何插件、脚本、补丁、以及.NET、别去网上搜破解DLL的办法,没有用、容易踩坑。

  • yuehong0713楼主

    学习了,感谢,你是高手,以后请多指导。

网友:
  • menger

    您好,您能分享一下那7个文件吗,今天才发现WORKS2打不开了,重新安装也不行

网友(2025-10-29):
  • 不想熬夜

网友F:
坑人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