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od01通讯了

楼主(2025-09-17):
和利时mod01通讯了2台现场设备,还有4台设备通讯不上去,使用modscan都读取了6台设备,和利时只能读取2台设备,这个问题是为啥?是有干扰吗?还是设备有问题

网友A:
6台是怎么连接的?可以对不能读取的设备单独连接下看看能不能行。

如果是的话可能6台总线连接不对,一般是手拉手连接,同时要注意终端电阻是不是结对了

网友B(2025-11-17):
和利时mod01不支持两边同时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