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CCLKIE协议转换网关连接三菱Q系列PLC控制汇川伺服实战

楼主(2025-09-17):
EtherCAT转CCLKIE智能网关实现三菱FX5U-64MT/ES与汇川SV660N伺服驱动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

一、项目背景

在华东某大型电子制造工厂,贴片机、插件机、测试仪等关键工位原先由三菱FX5U-64MT/ES PLC通过CCLINKIE)总线集中控制,网络简洁、运行稳定。2024年工厂导入一条"高倍速异形插件线",共24台汇川SV660N-1R6G-4 EtherCAT伺服驱动器,需要与既有FX5U系统协同完成PCB上料、定位、插装、检测等动作。由于协议封闭,FX5U无法直接做EtherCAT主站;若全部更换PLC,停产周期至少两周,且软硬件费用高达百万元。最终,工厂选择引入捷米特JM-ECTM-CCLKIE协议转换网关,由网关充当"EtherCAT主站+CCLINKIEFB从站",在不停线的前提下完成两种网络的数据桥接。

EtherCAT转CCLKIE智能网关实现三菱FX5U-64MT/ES与汇川SV660N伺服驱动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

二、网络拓扑与设备清单

1. 网络层级

· 上层MES(西门子WinCC)

· 控制层:三菱FX5U-64MT/ES(CCLINKIEFB主站)

· 转换层:捷米特JM-ECTM-CCLKIE(CCLINKIEFB从站←→EtherCAT主站)

· 执行层

24台汇川SV660N-1R6G-4伺服驱动器(EtherCAT从站,站号2~25)

2台基恩士LR-W500激光传感器(EtherCAT从站,站号26~27)

· 监控层:华为Atlas 500 AI边缘计算盒(通过TCP/IP抓取网关诊断数据)

2. 关键硬件参数

· JM-ECTM-CCLKIE

CCLINKIEFB侧:占用4个逻辑站,最大输入/输出各128字,波特率1 Gbps

EtherCAT侧:支持DC-Synchronous,周期1 ms;PDO最大1486字节

供电:24 VDC/3.5 W;防护IP20;导轨安装

· SV660N-1R6G-4

额定电流1.6 A,支持CiA 402协议;位置模式由网关周期下发0x6064,状态字0x6041实时回传

EtherCAT转CCLKIE智能网关实现三菱FX5U-64MT/ES与汇川SV660N伺服驱动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3)

三、实施步骤

1. 硬件接线

· 使用CAT5e屏蔽网线将FX5U的CCLINKIEFB端口与网关PORT0相连

· 网关PORT1通过屏蔽网线依次连接27台EtherCAT从站,采用线型拓扑,末端加120 Ω终端电阻

· 24 VDC电源经断路器独立供给网关,防止伺服启动压降造成复位

2. 网关配置

· 在捷米特专用配置软件"JetCfg"中导入最新ESI(EtherCAT Slave Information)文件,自动扫描到全部27个从站

· 设置DC同步模式为"Master Shift",周期1 ms;PDO映射如下:

伺服控制字0x6040 → 输出区Byte0-1

目标位置0x607A → 输出区Byte4-7

状态字0x6041 → 输入区Byte0-1

实际位置0x6064 → 输入区Byte4-7

· 分配CCLINKIEFB占用站号1-4,对应输入/输出各128字;将EtherCAT输入数据映射至D1000-D1150,输出数据映射至D2000-D2150

3. PLC侧编程(GX Works3)

· 打开"网络参数→CC-Link IEF Basic",添加从站"JM-ECTM-CCLKIE",核对站号1-4

· 在程序中通过MOV指令把伺服指令值写入D2000-D2150;扫描周期4 ms,确保与EtherCAT 1 ms同步

· 读取D1000-D1150获取实际位置、报警码,用于示教与保护

· 新增专用诊断子程序:若网关状态字D1000.0=0,则判定CCLINK掉线;若D1000.1=0,则EtherCAT断线,立即停机并HMI弹窗

4. 伺服调试

· 使用Inovance IS620ServoSoft,通过USB直连SV660N,先离线设定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丝杆螺距),再切换至EtherCAT模式

· 依次测试单轴JOG、回零、定位;利用CiA 402回零方式17(原点+Z脉冲),回零速度20 mm/s,爬行2 mm/s

· 24轴联动测试:FX5U发出"启动队列"信号,网关1 ms内完成24段目标位置刷新,轴间同步误差≤±30 µs,满足插件±0.05 mm精度要求

5. 数据上云

· 网关内置HTTP POST客户端,每5 s将关键数据(生产节拍、伺服电流、报警履历)以JSON格式推送至华为Atlas 500

· MES通过Atlas API获取OEE,整体延迟<200 ms,对比之前人工抄录缩短约4.8 s

EtherCAT转CCLKIE智能网关实现三菱FX5U-64MT/ES与汇川SV660N伺服驱动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4)

四、现场成果

1. 节拍提升:插件速度由120 pcs/min升至165 pcs/min,增幅37%

2. 良率提高:由于EtherCAT实时补偿位置偏差,插件不良率由0.4%降至0.12%

3. 维护友好:网关自带Web诊断页面,工程师通过手机即可查看网络拓扑、PDO曲线,故障定位时间由2 h缩短至15 min

五、项目经验总结

1. 前期评估:务必核对从站ESI版本与网关固件兼容性,建议先做3~5轴小网络压力测试

2. 接地与屏蔽EtherCAT务必采用双层屏蔽电缆,单端接地,避免与380 V动力线平行

3. DC同步:若从站品牌混杂,优先选"Master Shift"模式,可降低同步抖动

4. 数据映射:一次性不要映射过多无效PDO,防止网关内存碎片造成周期抖动

5. 备份机制:网关配置完成立即导出*.jcfg备份文件,并保存至云盘,方便产线快速更换备机

具体内容配置过程及其他相关咨询可联系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