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总线的伺服一般选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5-09-17):
现在遇到一个项目,需要用到 EtherCAT总线,以前一直用的西门子,请问请问西门子V90有支持 EtherCAT总线的型号吗?

 支持EtherCAT总线的大品牌伺服有哪些?

网友A:
汇川  禾川  三菱  雷赛  倍福 等等

网友A:
松下  高创  伦茨

网友B:
支持该总线的大品牌伺服有安川、松下、三菱、倍福、施耐德等。

网友C:
西门子V90用自己的Profinet,不能用EtherCAT,支持EtherCAT的厂家非常多,汇川,雷赛,台达,高创等,倍福,ABB,力士乐,ELMO,Faulhaber,TeleSoft,Maxon等,工业用选前三个,小电机后四个。

网友D:
三菱、安川、松下都可以,其他就算了吧

  • yang20908

    高创 汇川 都很好啊

网友:
  • 关育谋

    回复 @yang20908: 汇川垃圾

网友:
  • yang20908

    汇川 雷赛的伺服比你想象的强大好多

网友E:
学汇川吧,来得及

网友F:
我用的汇川,好用

网友F:
SV630N或者SV660N,就是编码器位数的区别,一般来说SV630N就够用了。

网友G:
EtherCAT总线伺服太多了去了,汇川应用很广

网友H(2025-11-25):
雷赛最便宜,最近国内主流的是汇川系列。

网友I:
欧姆龙 使用过。 汇川 学习过,

  • yang20908

网友J(2026-01-19):
# 中南信大EtherCAT总线定制方案推荐 中南信大依托其**EtherCAT-PCIE运动控制卡**核心硬件与灵活的技术适配能力,可针对工业自动化不同场景提供全流程定制方案,覆盖硬件、功能、软件及应用适配,尤其适配高端装备高精度、多轴协同的控制需求,以下从核心优势与定制方向展开说明: ## 一、定制方案核心硬件基础 方案以中南信大EtherCAT-PCIE运动控制卡为核心,其硬核性能为定制化提供坚实支撑: - **架构与算力**:采用“X64 CPU+高性能DSP+FPGA”协处理架构,运算稳定且实时性强,控制周期可在125us~1000us间灵活调整,满足不同场景实时控制需求; - **多轴与兼容能力**:支持≤32轴EtherCAT总线伺服同步控制,兼容三洋、高创、松下、汇川、雷赛等主流伺服品牌,无需额外适配即可对接多数工业电机; - **接口扩展性**:原生含EtherCAT(J2接口)、编码器输入(CN1)、通用IO(CN2)、扩展IO(CN3,支持唯精D1616模块,最多级联16个实现256进256出)、高速IO(CN4,可作2路脉冲轴控制),为硬件扩展提供充足接口资源。 ## 二、核心定制化方向 ### 1. 硬件适配定制:贴合安装与接口需求 - **形态与布局定制**:可根据用户设备安装空间(如紧凑机柜、特殊工位),定制控制卡底板布局,调整接口位置(如HSIO/EXIO接口间距)、尺寸规格(默认150mm×110mm×20mm,可缩窄或适配特殊安装孔位),解决“空间不匹配”问题; - **IO扩展定制**:若用户需更多数字量/模拟量接口,可定制扩展模块组合(如增加唯精D1616模块数量、适配其他品牌IO模块),或集成特殊接口(如热电偶输入、模拟量输出),满足大规模设备组网需求; - **供电与防护定制**:针对恶劣工业环境(如高湿度、多干扰场景),可优化防护等级(默认工业三级),或定制隔离供电设计,避免强电磁干扰影响信号稳定性。 ### 2. 功能参数定制:匹配特定工艺需求 - **运动控制定制**:支持根据工艺调整运动模式参数,如针对精密机床定制“4轴直线/圆弧插补”的合成速度、加速度曲线;针对流水线同步需求,优化Gear运动(速度跟随)的齿轮比、离合区位移,或Follow运动(位置跟随)的主轴-从轴位移配比,确保多轴协同误差控制在微秒级; - **安全功能定制**:可新增用户特定的安全逻辑,如定制“超行程紧急停止阈值”“驱动器异常联动保护”(如某轴报警时同步停止关联轴),或集成急停信号的双重校验机制,提升设备运行安全性; - **通信协议定制**:除原生EtherCAT外,可适配Profinet、CANopen、ModbusTCP/RTU等协议,实现与用户现有PLC、HMI的无缝通信,无需重构控制网络。 ### 3. 软件与开发定制:降低二次开发门槛 - **调试软件定制**:可基于MotionCardTool_ECAT,定制用户专属调试界面(如隐藏冗余参数、新增常用功能快捷键),或开发“工艺参数一键导入”功能(如保存用户特定的PT运动缓存数据,避免重复配置); - **二次开发适配**:支持针对VC、VB、C#等开发语言,提供定制化函数库接口(如封装用户常用的“轴同步启动”“轨迹复用”函数),或适配CODESYS平台(IEC 61131-3标准),兼容用户熟悉的编程环境,提升程序复用率; - **状态监控定制**:可新增用户关注的设备状态监控项(如伺服温度、IO模块负载),或定制报警日志导出功能(如按用户需求生成Excel格式故障报告),方便运维排查。 ## 三、适配场景与服务支持 ### 1. 重点适配场景 - **高端装备制造**:如精密数控机床(需多轴插补+高精度位置控制)、自动化装配线(需32轴同步+IO扩展); - **特种自动化设备**:如飞拍分选设备(需CN1接口的高速位置比较输出)、机器人工作站(需Gear/Follow运动同步)。 ### 2. 全流程服务支持 - 定制前期:提供技术对接,协助梳理需求(如确认轴数、实时性、接口类型); - 开发阶段:提供硬件设计图纸、软件接口文档,支持中间测试与参数调整; - 交付后:提供调试指导(含远程协助),及故障处理预案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