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异响报警

楼主(2025-09-19):
这是啥问题呢,1.5kw带了一个回转支承

网友A:
惯量参数设置不对,不知道咋设置就用软件自动计算惯量比参数

网友B:
报啥警?没有故障代码么?

网友C:
常威,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楼主:
😂客户发的,他自己描述不清,我这两天去了看情况再反馈大家呀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重新自学习一下吧!

网友E:
轴承问题

网友F:
听这个声音 有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匹配 照成的  最好还是现场拆下来看看 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G(2026-01-29):
可能是联轴器没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