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控制资料

楼主(2025-09-20):
求一份施耐德320或者丹弗斯360变频器控制带抱闸的三相升降电机的控制原理图和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A:
施耐德ATV320变频器控制带抱闸三相升降电机

1. 控制原理图:

   主电路部分,三相电源接入ATV320变频器的L1、L2、L3输入端子,变频器的U、V、W输出端子连接三相升降电机。

   抱闸控制方面,可利用变频器的一个数字输出端子(如R2),当变频器运行信号输出时,R2闭合,为抱闸线圈提供电源,使抱闸打开;变频器停止时,R2断开,抱闸线圈失电,抱闸抱紧电机轴。具体接线需根据抱闸的工作电压和类型(如直流抱闸或交流抱闸)进行适配,若为直流抱闸,可能需外接整流装置将变频器输出的交流转换为直流供给抱闸。同时,需在电路中加入熔断器等保护元件,防止短路等故障损坏设备。

2. 参数设置:

   基本功能参数:

     访问等级:设置为专家权限(LAC EPr) ,以便能修改更多参数。

     宏设置(CFG):对于带抱闸的升降电机,设为起重提升(HST)。

     标准电机频率(bFr):设为50HZ(默认,可根据电机铭牌调整)。

     电机额定功率(nPr)、**额定电压**(UnS)、**额定电流**(nCr)、额定频率(FrS)、**额定速度**(nSP):均根据电机铭牌设定。

     最大输出频率(tFr):根据电机铭牌设定。

     自整定(tUn):参数设定准确后,进行电机自整定,确保电机处于冷态,整定完成后显示电阻已整定(dOnE),若失败显示NO,需人工修正电机参数。

     电机热保护电流**(Ith):设为1.25 - 1.5倍电机额定电流。

     加速时间**(ACC)和**减速时间**(dEC):一般设为3S,可根据实际情况如大车可设为5S。

     低速频率**(LSP):设为5HZ作为第一段速;**高速频率**(HSP)设为50HZ作为最高速。

   其他设置**:

     R定子压降补偿**(UFr):设为100% ,若低速转矩不足可增加。

     滑差补偿**(SLP):起升机构设为100% 。

     速度环滤波系数**(SFC):一般设为40% ,当电机启动或运行有较大振动时,可减小到20% 。

     电网电压(UrES):设为400(默认为500v,必设)。

     电机控制类型(Ctt):选择开环电压矢量控制(支持多电机并联)。

     制动分配(bLC):设为R2。

     运动类型(bSt):设为垂直升降(起升机构)。

     制动器释放频率(bIr):开环运行时为1.5 - 3倍电机滑差频率, 计算公式为(N - n)/N*f (N为同步转速,n为额定转速,f为额定频率)。

     制动器闭合频率(bEn):同bIr ,开环大多2HZ左右。

     制动器闭合时间(bET):液压制动器设为0.5S,电磁制动器设为0.3S (设置时间偏短时制动器未抱紧变频器就关断,机构可能会溜钩或滑动;设置时间偏长时制动器已抱紧变频器仍有力矩输出,电流冲击加大)。

网友B:
我不能上传   你把邮箱给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