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模拟量模块所有通道都显示输入值32767

楼主(2025-09-25):
SMART模拟量模块所有通道都显示输入值32767,主机是SR40,模块是AM06,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电流都是十几毫安,但是模块4个通道都显示输入值是32767.

网友A:
一、可能的原因:
1、32767是16位有符号整数的最大值,表明模块检测到信号断线、低于量程下限或硬件故障‌;
2、万用表测量电流正常但显示异常,可能是共模电压差超过模块承受范围‌;
3、模拟量模块的参考电位点(MANA)与传感器信号基准电位不一致也会导致测量异常‌;
(若是非隔离模块需确保MANA与地M连接,若是隔离模块则需单独处理参考电位‌)

二、处理建议,可参考:
1、确认传感器正负极未接反,同时若是电流型传感器:需将M-端与COMP/MANA/24VDC-短接并接地‌,若是电压型传感器‌:短接各通道M-端与COMP/MANA,并统一接地‌;
2、测量信号线间电压差,若超过模块允许范围(很多模块为±10V),需调整传感器供电或增加隔离‌。

网友B:
24v电源正常不

网友A:
3、为信号传输稳定,建议确保使用双绞线进行传输。

网友C:
不排除模块坏的可能性,我手头有一个被烧坏的模块,然后我用几个坏的凑齐了一个看起来好的模块,也是每个通道都是32767,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也不清楚哪里坏了,采样电阻都是我新换的。

网友D:
32767是断线了,每个通道都是这样说明你这个模块没修好

网友E:
信号负极连在一起,接到PLC的M就好了!!!

网友F:
看一下模块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和现场符合不符合

网友G:
看下模块通道设置

网友H:
要么模块没有组态进去,要么线断了!

网友I:
是不是接错线了 或者没有接线

网友J:
组态的模拟量输入类型没选择电流型,应该是组态了电压类型

网友K(2025-10-29):
这个问题极大概率是由接线错误或组态设置错误导致的。接线是否没有接触好,或是组态类型是不是组成电压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