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可以查看修改参数日志吗 最好看到什么时候修改的

楼主(2025-09-26):
普洛菲斯触摸屏可以查看修改参数日志吗

网友A:
1、默认设置时的操作,是看不到需改时间的。
若想之后看到需改时间,需要在工程软件(如GP-Pro EX)上自定义了日志界面,并将日志保存为CSV文件后查看。
2、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操作细节,可以直接联系相关的技术支持,他们大多都有现成的“样例”,照着操作就可以了~

  • 狼zu雨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