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斗式提升机可以用变频器启动调速吗

楼主(2025-09-26):
链板斗式提升机电机11KW直接启动,用施耐德71 75KW变频器启动调速,给定频率10、30、50赫兹电机电流都是20-50A波动,电机现场运行有卡顿不平稳。是变频器不匹配,还是没调好变频器参数。

网友A:
应该参数没设好

电机的输出转矩与负载的实际需求转矩不匹配,导致电机“拉不动”-“又被追上”-“又拉不动”的现象

对于恒转矩负载,应选择恒转矩V/F曲线,而不是用于风机水泵的降转矩曲线

电气排查无问题那就是机械问题

网友B:
1.电流是怎样测量的?准确的运行电流应该是变频器显示的,钳形表测量不准确。

2.你的负载是否波动?没有变频器时正常吗?

网友C:
先确定空载运行,提升机先不要加料,看看运转是否平稳,有无卡滞,正常后加料,看看与加料是否过重有关

网友D:
电机11KW直接启动,用施耐德71 75KW变频器启动调速?变频器选的太大了。22KW应该可以了

网友E(2026-01-06):
变频器与马达不匹配,选个接近的。并做一下自学习,让变频器与马达自适应参数。然后适当调节一下加减速时间,以保证速度不会产生大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