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抛料成因及对策改善

楼主(2025-09-27):
在SMT生产过程中,很难避免不出现贴片机的抛料问题。所谓抛料就是指贴片机在生产过程中,吸到料之后不

贴,而是将料拋到拋料盒里或其他地方,或者是没有吸到料而执行以上的一个抛料动作。抛料造成材料的损耗

,延长了生产时间,降低了生产效率,抬高了生产成本,为了优化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必须解决抛料率高的

问题。

原因1:吸嘴问题,吸嘴变形,堵塞,破损造成气压不足,漏气,造成吸料不良,取料不正,识别通不过而 抛

料。对策:清洁或者更换吸嘴;

原因2:识别系统问题,视觉不良,视觉或雷射镜头不清洁,有杂物干扰识别,识别光源选择不当和强度、灰

度不够,还有可能识别系统已坏。对策:清洁擦拭识别系统表面,保持干净无杂物沾污等,调整光源强度、灰

度,更换识别系统部件;

原因3:位置问题,取料不在料的中心位置,取料高度不正确(一般以碰到零件 后下压0.05MM为准)而造成偏位

,取料不正,有偏移,识别时跟对应的数据参数不符而被识别系统当做无效料抛弃。对策:调整取料位置;

原因4:真空问题,气压不足,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有导物堵塞真空通道,或是真空有泄漏造成气压不足而

取料不起或取起之后在去贴的途中掉落。对策:保养真空泵,清洁气压管道,修复泄漏气路;

原因5:程序问题,所编辑的程序中元件参数设置不对,跟来料实物尺寸,亮度等参数不符造成识别通不过而

被丢弃。对策:修改元件参数,搜寻元件最佳参数设定;

原因6:来料的问题,来料不规则,为引脚氧化等不合格产品。对策:IQC做好来料检测,跟元件供应商联系;

原因7:供料器问题,供料器位置变形,供料器进料不良(供料器棘齿轮损坏,料带孔没有卡在供料器的棘齿轮上

,供料器下方有异物,弹簧老化,或电气不良),造成取料不到或取料不良而抛料,还有供料器损坏。对策:

供料器调整,清扫供料器平台,更换已坏部件或供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