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 dde

楼主(2025-09-27):
我客戶原使用 AB RSVIEW32 將從 plc(ab)取的數據傳給 EXCEL 並畫城曲線但將該專案轉成 FACTORYTALK VIEW V10 後卻無法執行此功能原RSVIEW32 TAG 可在 NODE 建立 DDE 連結但轉成 FACTORYTALK VIEW V10  TAG 建立改在 TAG ADDRESS 上 DDE:EXCEL|[FILE.XLX]SHEET1!R2C2我查了 FACTORYTALK VIEW V10 說明 EXCEL DDE 建立沒錯 但就是無法執行此功能

网友A:
FACTORYTALK VIEW V10对DDE的支持 比老版本 更弱些。
当前可以确认下:在RSLinx中验证DDE主题是否包含目标PLC标签,以及将Excel单元格链接简化为"DDE|Excel![Book1]Sheet1!R1C1"进行下基础测试。看看是否可以。

另外可以使用DDE监控工具(如DDE Spy)检查通信报文。

  • Steven3271楼主

    DDE:|Excel![Book1]Sheet1!R1C1 試了很多次 都出現無法寫入 甚至google查到以下資料(也無效) http://www.software.rockwell.com/forum/rsv...VAR_MSGDBTABLE=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Technical Support" In order to get DDE to work with RSView SE 3.1, perform the following first : 1. Go to the Windows Control Panel -> Administrative Tools and open Services. 2. For the Rockwell HMI Framework and the Rockwell Tag Server services open the Properties and go to the Log On tab. 3. Check the "Allow service to interact with desktop" check box. Close the properties. Then in the tag address, I used the syntax : DDE:excel|sheet1!r3c2 Of course, the excel spreadheet has to be open.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Steven3271: 按着您在Google上搜索的,配置后,当前依然不能写入? 1、打开Windows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服务。 2、找到 ‌Rockwell HMI Framework‌ 和 ‌Rockwell Tag Server‌ 服务,右键打开属性,切换到“登录”选项卡。 3、勾选“允许服务与桌面交互”复选框,关闭属性窗口。 在标签地址中,我使用的语法是:DDE:excel|sheet1!r3c2(需确保Excel文件已打开)。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Allen010: 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FactoryTalk和Excel,关闭防火墙临时测试下; 2、通过任务管理器检查Excel的DDE服务名(通常为"Excel"或完整文件名),在VBA中测试基础DDE链接如=DDE|Excel!System验证通道畅通。

网友B:
检查 FactoryTalk View V10 的 DDE 设置是否正确,确认 Excel 文件路径、工作表名无误,确保 DDE 服务启用,检查防火墙是否阻止通信,尝试重启相关程序。

网友C(2025-11-14):
根据您描述的情况,FT View V10与RSView32在DDE通信机制上存在差异,建议排查以下几点:

  1. 确认Excel DDE服务已启用(Excel需打开并运行)
  2. 检查TAG地址格式是否正确,完整路径应为:DDE|TOPIC!ITEM
  3. 在FT Administration Console中验证DDE连接配置
  4. 尝试使用OPC代替DDE(更稳定的数据交换方式)
  5. 检查系统DCOM配置权限

若仍无法解决,可提供具体错误信息进一步分析。建议参考AB官方文档ID PN722对DDE配置进行完整检查。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