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上载

楼主(2025-09-27):
欧姆龙CJ2M   上载程序时提示  连接的plc程序中至少有一个FB或ST/SFC任务  应该同时上传符号表和程序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发个截图看下

网友B:
如果程序是之前下载到PLC的,在下载时应确保选择了符号。如果当时未选择符号下载,可重新下载程序,并在下载过程中勾选符号选项,这样后续就能正常上传程序和符号表。

网友C:
在CX-Programmer软件中,执行上传操作时需确保勾选“符号表”和“程序”选项。

具体路径为:【PLC】→【从PLC传送】→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符号表”和“程序”。

这样设置后,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D:
在编程软件上传设置里,勾选同时上传符号表和程序选项,按提示完成上载,确保 FB 及 ST/SFC 任务相关数据完整。

网友E:
上载程序时有没勾选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