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GraniStudio零代码工控开发平台快速搭建机器视觉工程?

楼主(2025-09-28):
GraniStudio 零代码平台视觉包含定位、识别、检测、测量等功能,每种功能都包含丰富的工具使用,如识别功能,包含可以读取多种格式的一维码、二维码,识别OCR和OCV字符读取等。使用视觉方面功能前需知平台目前支持Basler宝视纳、宝盟、海康威视、大华、迈德威视、大恒等品牌相机,支持格拉尼、华周海康、图灵微视、日本KKIMAC、灵猴、奥普特、维朗、东冠、赫视等厂家光源,快速搭建视觉工程以检测功能为例,分别以下几步:

第一步:新建工程

1.打开平台软件,找到创建新项目按钮并点击

2.输入工程名称后点击确定完成新建

第二步:硬件资源配置

实现相机、光源资源对象配置连接

1.打开相机设备管理器算子,点击相机路径选择,路径跳转到软件根目录选择HardwareResources文件夹中的Camera文件夹。

根据相机型号选择Camera文件夹中对应的驱动库,加载显示到相机资源管理器列表,点击执行打开相机。

2.配置光源初始化连接,在资源管理器打开光源对象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对应的光源厂商,点击执行连接光源。

第三步:检测流程搭建

检测圆半径是否符合要求为例:

1.在主任务设计器界面配置光源亮度,算子库光源工具模块中使用光源控制算子,设置分别设置两个通道光源亮度为255,200

2.通过主任务设计器相机工具内的图像采集算子配置参数实现采图

3.通过检测识别模块内的找圆工具实现找圆,将图像采集输出图像连接给找圆工具的图像接口,我们使用找圆工具来查找此产品的圆心位置和半径是否满足要求。操作如图:打开找圆工具,在图像显示区域拖动“圆环”ROI选出找圆区域,点击执行,得到圆的圆心位置和半径。

ROI圆环操作区域如图:

主任务设计器整体配置如图:

找圆工具输出结果如图:

4.可以直接使用公差算子来判断这个圆半径是否满足所设置公差要求,配置公差算子如下图:

当圆半径满足所设置公差要求时,输出结果为True,不满足公差要求时该算子输出状态为False。到此制作完成,我们将主流程设备为被动执行流程并重命名为检测流程,用下一步与HMI配合使用,点击确定。

通过菜单后保存按钮工程,检测流程搭建完毕。

第四步 HMI界面设计

通过HMI设计一个和主任务设计器流程交互的界面,在HMI界面算子库输入控件内找到按钮控件,使用一个按钮控件,更改显示名称为检测,使用控件配置界面调整样式。

使用算子库显示控件模块内的图片框在HMI做一个显示相机采集图像的功能,将图片框控件拖到HMI上,进行如下配置。

当引用的图像采集算子采集有图像时可直接看到效果。

通过显示控件模块内的标签控件给HMI加一个名称并配置样式,再拖一个标签控件用于提示检测结果。

在显示控件中拖一个文本框控件,配置样式,用于显示半径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的判定结果来源于我们在主任务设计中公差算子输出结果。

在配置完样式后,会发现我们需实现的显示半径是否符合要求无法实现,因为引用依赖框框中没有显示公差算子结果。

这里是因为每个算子制作根据功能的需要支持使用的数据类型不同,出现这种情况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可通过平台官网查看对应算子说明书,了解如何使用。文本框控件只支持字符串类型数据,所以还需要将公差算子输出结果进行一次转换,在主任设计器通用工具模块内找到类型转换算子,将公差算子输出结果转换为字符串格式即可。

回到HMI界面,再配置文本框控件就可看到下拉列表中可引用类型转换结果,配置引用并调界面尺寸。

此时将HMI和主任务设计器流程完成关联,找到事件管理器按钮。

点击后显示事件管理器窗口,在事件源类显示着HMI上的控件,点击主窗体可进行查看。

点击按钮0(按钮0为开始按钮),在事件列显示可绑定的事件,我们绑定鼠标事件内的鼠标指针单击事件。

在设计时HMI时拖出的名称是默认的,通过事件管理器绑定时控件一多不便于查找,因此平台在HMI也提供了修改控件的功能,只需要在HMI界面将鼠标指针放置在控件上,单击右键,弹出子菜单,子菜单中包含了重命名功能,输入需修改的名称后点击确定完成名称修改。

然后绑定鼠标单击事件要执行的方法,按钮0绑定点位检测流程,点击检测流程。

点击添加事件,按钮完成事件绑定,再点击确定,事件绑定完成。

此时事件绑定完成,可运行HMI界面测试。

点击检测按钮会在主任务设计器看到检测流程被执行,并显示采集图片以及检测结果。

第四步:发布程序

运行HMI测试完成后,可将程序发布,打开发布的程序只会显示HMI运行界面,用于给终端客户使用。退出HMI运行状态,在主任务设计器顶部菜单栏当中找到任务栏。

点击任务,使用其子菜单当中的发布版本功能并选择路径与重命名,命名后点击确定等待发布程序完成。

此时可看到在选择的路径下生成了一份文件夹,打开可看到.gexe工程。

将平台软件程序保存并关闭,防止出现硬件资源占用导致程序无法使用。

双击运控工程.gexe文件,等待程序启动,打开后即可开始使用,到这里视觉工程搭建完成,点击检测,效果如下:

上述搭建软件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搭建出来的简单应用,同时平台提供了制作项目的示例以及编程程序模版,可通过提供的模块快速创建出一个工程,让使用人员能尽快的编程,简单修改完成一个项目制作,例如上述介绍案例:

1.通过平台官网联系技术人员获取到快速创建视觉工程案例

2.获取到后打开平台软件

3.导入快速创建视觉工程示例,通过菜单栏和打开解决方案都可实现

4.打开后,通过另存为按钮将程序另存为自己的工程,顶部菜单栏项目按钮中包含另存为功能,重命名后点击选取存取路径,点击确定即可

5.再通过给定的内容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即可发布版本给客户使用。更多案例可通过平台官网或者联系技术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