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 PLC与触摸屏通讯实现路径

楼主(2025-09-29):
image1

一、项目背景

某大型机车制造厂新上马一条"轮对压装-跑合-检测"自动化线,整条线由三套独立电控系统组成:

1. 轮对压装工位:采用某国产485总线型力矩控制器(品牌:华控,型号:HK-485-TQ),实时采集压装力矩、位移、油温等12路过程量,并通过Modbus-RTU协议对外提供数据。

2. 跑合工位:核心为三菱FX3U-64M PLC,带FX3U-485-BD扩展板,负责跑合电机启停、速度闭环及报警联锁。

3. 终检工位:使用步科MT4433T触摸屏,需读取压装与跑合两工位的关键数据,实现"一屏三看",并生成CSV报表上传MES。

image2

由于三个设备物理层、协议层完全不同,现场无法直接互通:

· 力矩控制器仅有一路RS-485口,Modbus-RTU从站;

· FX3U自带422编程口+485-BD,但协议为三菱专有;

· 触摸屏只有1个RS-232口和1个以太网口,且232已被条码枪占用。

甲方要求在不改动原有程序、不增加PLC通讯模块的前提下,两周内完成"三端互通",并保证刷新周期≤500 ms。经过评估,最终采用"远创智控YC-RTU-TCP串口转以太网模块+YC8000-FX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双网关方案,成功打通链路。

image3

二、方案设计

1. 网络拓扑

上位机(Win10,组态王7.5 SP3)通过千兆交换机与两台远创智控网关相连:

· 串口数传模块YC-RTU-TCP(IP:192.168.1.200)——RS-485侧连接HK-485-TQ力矩控制器;

·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YC8000-FX(IP:192.168.1.201)——串行侧接FX3U-422编程口,以太网侧进交换机;

· 步科MT4433T触摸屏(IP:192.168.1.203)直接挂在同一网段。

image4

2. 协议映射策略

image5

说明:

· YC-RTU-TCP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内置"透传+指令缓存"双模式,可把任何串口从站直接映射为Modbus-TCP从站,站号、寄存器地址完全保持原样。

· YC8000-FX以太网通讯模块支持FX1N/2N/3U全系列,无需在PLC侧写通讯程序,自动在D8000~D8255区间创建"以太网交换区",上位机直接按三菱MC协议访问。

· 触摸屏同时作为Modbus-TCP主站,分别访问两台网关,实现"一屏采三源"。

三、硬件清单与接线

image6

接线要点:

1. YC-RTU-TCP串口数传模块485口:A接HK-485-TQ的D+,B接D-,GND相连,终端电阻120 Ω拨码置ON。

2. YC8000-FX以太网模块422口:使用随模块赠送的8P8C→DB25转接线,直接插入FX3U编程口;模块供电24 V,功耗<3 W。

3. 两台网关均用超五类网线接交换机,长度<30 m,现场无需光电转换。

image7

四、软件配置步骤

1. YC-RTU-TCP侧

1. "YC-Search"工具扫描,出厂默认IP 192.168.1.254,改为192.168.1.200,子网掩码255.255.255.0。

2. 进入Web页,串口参数设定:9600,8,E,1;工作模式选"Modbus-RTU从站→Modbus-TCP服务器";站号1;映射保持寄存器40001~40024(对应力矩控制器16 bit原始地址0x0000~0x0017)。

3. 开启"多主机"功能,允许最高8个TCP客户端同时访问,保证触摸屏与组态王同时在线不矛盾。

4. 启用"心跳包"功能,每30 s向上位机发送"0xFF 0xFE",方便MES判断设备在线。

image8

2. YC8000-FX侧

1. "YC-FXConfig"软件,通过USB-C口连接模块,把IP设为192.168.1.201,网关192.168.1.1。

2. "以太网交换区"选项卡,勾选"D8000~D8099可读可写",并把D8100~D8199设为"只读",用于存放跑合速度、电流、温度。

3. 模块自动把FX3U的D区映射为MC协议的"Word Device",起始地址D8000对应MC地址"D*8000",长度200字。

4. 打开"Modbus-TCP从站"开关,站号2,功能码03/10,映射区域同样为D8000~D8199,方便触摸屏用Modbus-TCP直接访问,无需MC驱动。

image9

3. 触摸屏侧(步科MT4433T)

1. Kinco HMIWare 2.8中新建工程,添加两台Modbus-TCP服务器:

· 远端IP 192.168.1.200,站号1,寄存器40001~40024,用于力矩数据;

· 远端IP 192.168.1.201,站号2,寄存器40001~40050,用于FX3U数据。

2. 画面中添加"数值显示""棒图""趋势图"控件,刷新周期统一设为300 ms。

3. "历史数据"页,勾选"自动导出CSV",路径指向U盘,每30 min存一次,文件名带时间戳,满足甲方追溯要求。

4. 组态王侧(上位机)

1. 新建两个驱动:

· 驱动1:Modbus-TCP,IP 192.168.1.200,采集12路力矩;

· 驱动2:三菱FX以太网,IP 192.168.1.201,采集跑合速度、电流、温度。

2. "报表"节点,利用"历史趋势+Excel模板",自动生成班报、日报,通过OPC接口转发给MES。

3. 开启"断线重连",重试间隔5 s,最大3次,保证网络抖动时数据不丢失。

五、调试过程与关键问题

1. 串口干扰

现象:YC-RTU-TCP串口数传模块在线率偶尔掉到90%,力矩数据出现"0xFF"乱码。

排查:发现现场变频器和伺服共用一条24 V母线,地电位漂移±3 V。

解决:

· YC-RTU-TCP单独加24 V/1 A隔离电源;

· 485线改用双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 终端电阻由120Ω改为150Ω,抑制反射。之后连续72h无丢包。

image10

2. PLC数据不刷新

现象:组态王能Ping通YC8000-FX,但D8100值始终为0。

排查:FX3U程序中D8100未被任何MOV指令赋值,导致MC协议读到的是随机值。

解决:在跑合工位PLC程序中添加"MOV D100 D8100"等传送指令,把实时速度、电流写入D8100~D8199区间,刷新周期200 ms,问题解决。

3. 触摸屏偶发"通信超时"

现象:MT4433T弹出"Modbus Timeout 02"。

排查:Wireshark抓包发现,YC8000-FX以太网模块200 ms内连续收到触摸屏与组态王的两条读请求,模块默认"单线程"响应,第二条请求被丢弃。

解决:把YC8000-FX的"Modbus并行处理"选项由1改为4,重试次数由0改为2;同时将触摸屏刷新周期从200 ms调到400 ms。之后超时消失。

六、运行效果

1. 数据刷新周期:力矩数据<300 ms,跑合数据<200 ms,满足≤500 ms要求。

2. 通信稳定性:连续运行30天,YC-RTU-TCP串口数传模块在线率99.8%,YC8000-FX在线率100%。

3. 报表功能:触摸屏自动导出CSV 1420条,无丢行;上位机班报生成成功率100%,与MES比对误差为0。

4. 产线节拍:因数据实时可视,跑合工位平均节拍由180 s缩短到165 s,提升8.3%。

5. 维护量:双网关均采用导轨安装,尺寸小、功耗低,至今零故障,甲方已决定将方案复制到第二条轮对产线。

七、总结

通过"远创智控YC-RTU-TCP串口服务器+YC8000-FX以太网模块"组合,本案例在不动原设备程序、不增PLC通讯板的前提下,仅用两天布线、三天调试,就实现了"485力矩控制器—FX3U PLC—步科触摸屏"三端高速互通,为机车制造厂节省了大量硬件成本与停机时间。

(具体内容配置过程及其他相关咨询可联系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