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25-10-10):
欧姆龙程序上传时  出现以下提示   怎么解决呢?从哪里选择符号表?333.jpg

网友A:
上传的时候把所有的复选框都选上

楼主:
已解决

  • sky118

    怎么解决的?

网友:
  • hfhewei楼主

    回复 @sky118: 建一个空程序 将符号和注释下载到plc 再上传就可以了 出现这个提示 是因为以前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下载符号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