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1200程序上传

楼主(2025-10-10):
西门子1200PLC   总线控制三个汇川伺服驱动  程序上传时出现以下提示  怎么解决?点击无动作  选择尝试上传

网友A:
找到原始程序文件

  • hfhewei楼主

网友B:
图片的错误提示“由于不满足前提条件,将不执行下载”且涉及 gdsmlv2-3a-mxpnmbb-2030810.xml 1.0 文件,表明 ‌PLC中存储的第三方设备描述文件(GSDML)与当前TIA Portal项目中的版本/路径不匹配‌,导致程序上传/下载时校验失败,这个常见于汇川伺服等第三方Profinet设备的GSD文件配置问题。

解决步骤:

‌1. 确认GSDML文件版本与路径‌

‌检查当前项目GSD文件‌:

在TIA Portal中,依次打开 选项 > 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查看已安装的汇川伺服GSDML文件版本(需与错误提示中的 2030810.xml 1.0 完全一致,包括文件名、版本号)。

‌2. 重新安装匹配的GSDML文件‌

‌获取正确GSD文件‌:

从汇川官网下载与错误提示完全一致的GSDML文件,需联系汇川技术支持或者自己在其官网搜索伺服型号对应的GSDML。

‌安装GSD文件‌:

在TIA Portal的 管理GSD文件 界面中,点击 安装,选择下载的 gdsmlv2-3a-mxpnmbb-2030810.xml 文件,完成安装后重启TIA Portal。

3、安装后若还不可以,建议直接问汇川的技术支持。

  • hfhewei楼主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 yang20908

    gdsml-v2.3-amx-pnmbb-2030810.xml 明显不是汇川产品的配置文件

网友C:
加上也不一定能成功上传

网友D:
没有组态好了

网友E:
GSD文件‌,是汇川设备的描述文件,需从汇川官网下载后安装在博途软件内,

网友F:
缺少对应的GSD文件

网友B:
楼主  当前成功了吗?

网友G:
缺少对应的汇川GSD文件

网友H:
装一下GSD在上传,或者找老程序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