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仿真问题

楼主(2025-10-10):
请教群里高手:

我写了个起保停程序,在TIA里面一仿真,下载,就出现这个情况,无法继续下去。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项目 保护 选项卡里面勾选  块编译支持仿真

楼主:
项目那里,下拉菜单没有“保护”选项啊?也找不到“块编译支持仿真”

网友B:
可能是PLC与仿真设备通信设置有误,比如设备未正确识别或通信参数不匹配,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我没有PLC实物,只是用博途练习写程序,然后用仿真检验程序运行。

网友C:
在仿真之前要确保已成功安装S7-PLCSIM仿真软件,否则不能进行仿真!

网友D:
无标题.png看红圈的部分,点开三角箭头,看编译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那里,下拉菜单没有“保护”选项啊?也找不到“块编译支持仿真”...

平时多看看资料 翻翻手册

网友E:
右击上面的项目,选择保护,选择快支持仿真

网友B:
可能是 PLC 与仿真设备连接或通信设置有误,检查连接及通信参数配置。

网友F:
应该是没有点那个项目支持仿真

网友G:
点连接是可以进行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