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25-10-13):
我有一块TPC7062TI触摸屏,和MCGS组态软件嵌入版7.7(1.7)能正常通讯使用,但是和新版本mcgspro3.3.6.6354sp1.3不能通讯(网口,USB口,以及U盘包都不能识别),个人 觉得应该是TPC7062TI触摸屏系统版太低所至,因不能识别U盘包以及不能连接 mcgspro3.3.6.6354sp1.3没办法升级,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触摸屏的型号选的不对

网友A:
设置里面的屏幕规格要和实机一致

网友B:
嵌入版的软件是MCGSE组态环境,和McgsPro组态软件,是两个软件,既然嵌入版用的好好的,为啥一定要Pro版呢

我的电脑上两个软件都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