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软件HMI设计器如何将运行时值变成默认值,是否提供配方切换功能?

楼主(2025-10-14):
GraniStudio零代码平台提供配方功能,当HMI设计器处于设计时状态下将当前参数以配方形式导出。然后退出运行时状态后切换至设计时状态下将保存配方导入,即可将控件默认值修改。

(当使用HMI切换配方时,导入配方文件内算子信息必须与当前UI界面保持一致,否则切换无效果)

导出配方(gsr格式)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通过主任务设计器菜单栏选项 任务-->保存配方 按钮将当前HMI设计器导出为配方。

将当前HMI设计值保存为配方。

保存配方

将配方存储到其他位置

即可生成配方文件

第二种 通过HMI设计器工具箱提供创建配方按钮,此按钮只允许在HMI设计器中创建一个。当HMI为运行状态下通过点击此按钮将当前HMI设计器值导出。
创建配方按钮为HMI设计器工具箱输入控件类别

创建配方为按钮控件,保存HMI设计器运行时界面值。

点击按钮将会出现此窗体,配方配置窗体。
1.选择配方保存路径。

2.选择下次启动发布软件时启用的配方文件。
启动配方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下次启动自动加载上述选择保存配方文件。
第二种:下次启动自动加载已存在配方文件路径。
第三种:不进行任何加载
3.点击确认。

点击确认将当前界面参数配方保存。

导入配方(gsr格式)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通过主任务设计器菜单栏选项 任务-->导入配方 按钮将当前HMI设计器导出为配方。

当前HMI设计器界面值。使用运行时保存配方切换当前值。

通过切换配方,将HMI界面之修改

选择配方文件

HMI值已修改为运行时状态下保存值。

第二种 通过HMI设计器工具箱提供切换配方按钮,当HMI为运行状态下通过点击此按钮将选择一份配方文件。
HMI设计器工具箱提供切换配方属于输入控件。

HMI切换配方按钮,当HMI处于运行时状态下点击此按钮可选择配方文件,并切换配方值。

当前HMI值

选择配方文件

点击打开即可切换成功。

网友A(2025-12-10):
通过HMI设计器工具箱提供切换配方按钮,当HMI为运行状态下通过点击游泳池水处理系统面板此按钮将选择一份配方文件。HMI设计器工具箱提供切换配方属于输入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