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下拉框事件变化

楼主(2025-10-16):
我用组态王的下拉框查出来数据库中的数据,如何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后,自动触发代码,不想再添加一个按钮了。

楼主:
但我了解到的组态王下拉列表并没有事件,无法触发它

网友A:
在组态王中,给下拉框添加 “数值改变” 事件,在事件中编写所需代码,选选项后会自动触发,无需按钮。

网友B:
能想到的2个方式:
1、利用组态王的命令语言, 当相关画面打开时,定时启动那些代码;
2、在下拉框附近放置隐藏的按钮控件,按下或 弹起时 执行相关代码。

七、八年前用组态王较多些,不知道现在是否有其他相关的功能。可以直接问下他们的400技术支持。

网友C:
新人,不懂,帮顶。

网友D:
在组态王中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下拉框自动触发代码:

  1. 使用"数据改变"事件直接编写触发代码
  2. 采用定时命令语言或隐藏按钮间接触发

建议联系组态王400技术支持确认最新版本是否支持直接事件触发。

网友E:
画面命令语言,设置好周期执行时间,一般是1000毫秒,只要该画面打开每1秒钟就执行一遍里面的脚本,脚本中要读取下拉框的内容,也就是1秒钟的刷新时间,这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根据读取的内容再去自动触发相关的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