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U PLC计数器,不计数问题

楼主(2025-10-17):
图1,完全相同程序,在3只FX5U的PLC里运行。其中1只不计数。另外两只PLC计数没有问题。无赖改成图2.

请问可能是说明问题,谢谢。

网友A:
我也试过计数器出现不计数的,现在我都是用D寄存器来计数

网友B:
最可能的原因是硬件故障(输入点损坏或内部计数器模块异常)或固件版本兼容性问题。 建议优先执行硬件交叉测试和固件升级。若确认硬件故障,需更换PLC或送修。此类问题在工控现场虽不常见,但集中排查硬件和基础配置通常能快速定位根源。

网友C(2025-12-10):
检查有没有双线圈,不行可以单独提取程序段出来测试,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上升沿做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