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测试中的偏置现象分析与解决方案

楼主(2025-10-17):
信号测试中的偏置现象分析与解决方案

直流偏置现象是指在传感器或电子设备中出现的不希望的直流成分。在无输入的情况下,输出具有一定的直流电压,导致在加入输入信号后,出现在输出信号上叠加一定的直流偏置,直流偏置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数据错误以及系统性能下降等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

直流偏置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如电路问题、系统故障或外部源。在模拟音频系统中,直流偏置可能来自各种来源,包括电容器故障、布线不平衡或放大器设计不当。在数字音频系统中,直流偏置可能由量化误差、偏置电路或不当接地产生,直流偏置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放大器电路。

理想状态下,如果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完全相同,输出应为0 V。实际上,还必须在输入端施加小差分电压,强制输出达到0。该电压称为输入失调电压VOS。输入失调电压可以看成是电压源VOS,如图1-1所示。

输入失调电压

图1-1 输入失调电压

如果在设计电路时存在差分放大电路,原信号具有相同的直流电压,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将共模成分给滤掉,放大差模信号,输出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共模电压。这主要是运放不能完全将共模成分滤掉,它存在一个共模抑制比(CMRR)的参数用于判断该运放对于共模电压抑制的能力,一般CMRR越大,抑制效果越好,如图1-2所示共模电路。

共模电路

图1-2 共模电路

实际的运放存在多种参数,例如输入失调电压,共模抑制比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直流偏置。运算放大器OPA277的实际参数如图2-1,2-2 所示。

输入失调电压

图2-1 输入失调电压

共模抑制比

图2-2 共模抑制比

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多方法去消除直流偏置,使得信号在零点附近更加稳定。例如:

基准电压法:通过添加一个可调的基准电压,与信号叠加后实现直流偏置的补偿。

数字滤波法:设计滤波算法实现对信号中直流分量的消除或抑制。

直流隔离法:通过使用耦合电容或变压器等元件,将直流分量从信号中分离,实现直流偏置校正。

如果使用单运放进行设计时,常常在单运放会预留两个Offset引脚,可以通过外接可调电阻手动调整运放两个输入端对称来以此调零。

在设计中常常通过基准电压法去消除直流偏置。这是因为采用数字滤波法,实际会影响信号的带宽,会影响原信号的测试;而通过耦合电容的方法,频率响应受电容值影响,低频信号可能衰减。

而若使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功能去除直流成分时,本质上是示波器通道的放大器前加入耦合电容实现的,本质上是一个高通滤波器。示波器交流耦合的响应为一阶响应,这意味着截止频率附近很宽的频带内幅频和相频响应会受到影响,观察频率成分较为复杂的信号时可能带来失真。

一般示波器交流耦合截止频率都低于10 Hz,一般在5hz左右,下图2-3是理想一阶RC的幅频特征曲线,信号频率若太低,则会出现衰减。

波特图

图2-3 波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