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修改波形图的历史记录 转自NI

楼主(2025-10-18):
波形图历史长度是多少?绘制标量与标量数组与波形数据类型时,波形图历史记录有何不同?在绘制多个数据通道时,波形图历史记录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在波形图上看到的数据多于图表历史长度所指示的数据?

LabVIEW修改波形图的历史记录

波形图历史长度是多少?绘制标量与标量数组与波形数据类型时,波形图历史记录有何不同?在绘制多个数据通道时,波形图历史记录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在波形图上看到的数据多于图表历史长度所指示的数据?

什么是波形图历史长度?
它是每个通道(或绘图)中存储在图表历史记录缓冲区中的标量值或波形点的数量。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前面板波形图并选择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来更改此属性。操作完将出现一个询问图表历史记录缓冲区中数据点或波形数的对话框。
标量值的波形图历史
当标量值或标量值的一维数组连接到波形图表时,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表示波形图表在运行时将存储和显示的每个通道的数据点数。这可以在以下屏幕截图中看到,其中为同一数据选择了两个单独的历史记录长度(10个和200个数据点):
波形的波形图历史
如果将波形数据类型连接到波形图表,则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表示波形图将存储的每个通道的波形点数。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波形数据点包含y个数据点的数组。
例如,默认情况下,用于创建下图的正弦波形VI在一个波形点中具有1000*y数据点的阵列。因此,在图表历史中存储10个波形点将在图表上显示10000*y个数据点。这可以在以下屏幕截图中看到,其中为相同的数据选择了两个单独的历史长度(10个和50个波形点):
多通道波形图历史 (多图)
波形图历史长度是每个通道。因此,它不会影响多个图的显示。例如,假设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设置为10个数据点。如果绘制表示多个数据通道的标量值的2D数组,则波形图将为每个通道(或绘图)存储10个据点,如第一个屏幕截图所示。
查看波形图表上的更多数据,而不是图表历史记录长度
在某些情况下,波形图可以显示比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指示的更多的数据。当禁用自动调整X轴范围(AutoScale X)并且您选择包含比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更多的点的X值范围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了附着于选定的X轴范围,波形图并不是从显示器上移除旧数据点;但请注意,波形图仍然只存储图表历史记录长度(Chart History Length)指定的数据点个数。
上面的截图来自具有如下程序框图,包括简单生成的正弦波和随机数,并在各种图上绘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