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SO_GOTO 速度加不上

楼主(2025-10-19):
AXISO_GOTO 速度加不上 ,速度限制SS_SPEED以下。

加减速时间是500ms ,SS_SPEED=9.0,现在速度设定20mm/s 实际速度9.0mm/s;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检查 AXISO_GOTO 指令配置,看是否误将速度限制在 SS_SPEED(9.0mm/s),导致实际速度上不去。

  • chjun楼主

    配置没问题,在start端加了脉冲正常了,但是我在其它项目中start是一直给的,只要改变速度和位置就可以,而且相应很快,不知道这次为何又不行了;

网友A:
指令刷新机制:如果当前项目中速度 / 位置指令的刷新周期较长,或者需要等待特定同步信号,即使 start 持续有效,响应也会变慢。

使能条件差异:可能存在隐藏的使能条件(如限位信号、故障复位状态等),在其他项目中这些条件默认满足,而当前项目需要额外处理。

模式切换逻辑:检查是否有模式切换的中间状态。例如,从停止模式切换到运行模式时,是否需要先完成某些初始化操作,才能响应速度 / 位置变化。

信号优先级:某些项目中可能将速度 / 位置指令设置为高优先级信号,而当前项目中可能存在优先级更高的信号阻塞了响应(如急停信号未完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