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 AM521 上位机 通过modbus tcp访问这个plc能实现吗?

楼主(2025-10-20):
汇川 AM521  inoproshop1.8编程软件,上位机(IFIX,WINCC等)通过modbus tcp访问这个plc能实现吗?
应该怎样给变量设定modbus 地址?

网友A:
双击【网络组态】节点,在右侧网络设备列表中选择Ethernet网口

勾选【Modbus TCP从站】功能‌

点击【MODBUS_TCP(ModbusTCP本地从站)】进入设置界面

汇川AM521的Modbus地址与PLC内部地址存在固定映射关系

保持寄存器(4x区)用于映射变量地址

地址计算方式:PLC地址+1‌

%MW04000116位整数
%MW14000216位整数
%MW24000316位整数
%MW34000432位浮点

IFIX配置:

创建Modbus TCP驱动连接

设置PLC IP地址和端口号(502)

变量地址格式:4x+PLC地址(如%MW0对应40001)

数据类型需匹配(USHORT对应16位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网络组态】节点,在右侧网络设备列表中选择Ethernet网口勾选【Modbus TCP从站】功能‌点击【MODBUS_TCP(ModbusTCP本地从站)】进入设置界面汇川AM521的Modbu...

在inoproshop里面声明的一些数组,结构变量,需要手动去做映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