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磁车辆检测器道路侧安装解决方案

楼主(2025-10-23):
车辆地磁车辆地磁检测器安装所需要注意的有哪些呢?相信多数人都不是那么的了解,下面就请跟随车辆地磁车辆地磁检测器小编去详细了解下吧。

一、车辆地磁车辆地磁检测器安装

车辆地磁检测器应尽可能安装在防潮防湿的干燥环境里,并与其它设备或装置保持一定间隔,以便接线和维护。

二、线圈安装指南

车辆地磁检测器能否正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连接的感应线圈。线圈的几个重要参数包括:线圈材料,线圈形状及尺寸和线圈施工质量。

线圈安装

由于车辆地磁车辆地磁检测器的电感自调谐范围较大,所以车辆地磁检测器对于感应线圈的电感量(包括馈线)适应范围较宽,馈线长度最长可达 500米,有利于工程应用。线圈和馈线推荐使用整根电缆(无接头)。

一、安装位置

地磁车辆检测器是通过地面感应线圈检测车辆是否经过,因此安装位置至关重要,通常需要安装在车道中央的地方。具体来说,需要根据道路情况选择合适的车道位置,同时需要考虑车道宽度和车辆行驶方向等因素。

二、安装深度

对于地磁车辆检测器来说,安装深度的控制也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安装深度需要根据地面情况进行调整,以保证线圈与地面垂直。此外,安装深度还应根据线圈类型、车辆类型和车速等因素综合考虑,以确保检测器的精度和敏感度。

由于车辆地磁车辆地磁检测器的电感自调谐范围较大,所以车辆地磁检测器对于感应线圈的电感量(包括馈线)适应范围较宽,馈线长度最长可达 500米,有利于工程应用。线圈和馈线推荐使用整根电缆(无接头)。

⑴线圈材料:一般可选用聚乙烯 AWG16~22 多芯高温护套线,不使用 PVC 绝缘线。

⑵线圈形状及开槽方法:线圈一般为矩形,四角 45 度倒角避免尖角割伤线圈电缆。

⑶线圈施工步骤:

①路面画线,根据检测对象,确定线圈尺寸,避免尖角损坏电缆绝缘;

②设置锯缝:深度一般为 50~80mm

应保证槽内最上层电缆距地面 30mm以上,槽宽一般为 4~8mm,应大于电缆直径,切割馈线走线槽,去掉槽内锐角,清理碎渣,检查槽底是否平整;

③整个电感线圈( 包括矩形线圈和馈线)的电缆应无接头,在槽内自下而上逐层排线,压紧,直至完成设计总匝数;

④馈线(从矩形线圈到车辆地磁检测器)须双绞后延伸至车辆地磁检测器,每米至少绞合20 次;

⑤线圈电缆必须每隔 20~30cm 用长 3cm 左右的塑料泡沫棒固定,这样可防止电缆在填缝时浮起;

⑥填缝:槽内缝隙须填实与道路成为一体,防止线圈在有车经过时发生颤动,对于水泥路面可用水泥、沥青或环氧树酯,而对于沥青路面只能用沥青作为填缝材料。

施工条件
地磁车辆检测器的安装施工需要在特定的路况条件下进行。具体来说,需要保证路面整洁、光滑,并确保线圈固定牢固。此外,施工条件还需要考虑车辆通行情况、施工时间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因素。
四、其他注意事项
除了以上的安装要求之外,安装地磁车辆检测器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安装时需要考虑通行车辆的类型和速度,以提高检测准确度。
2.线圈的布置需要避免地下管线和其他障碍物。
3.安装地磁车辆检测器需要进行技术验收,确保设备安装质量符合相关标准。
总之,地磁车辆检测器道路侧安装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需要施工人员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操作,以确保设备正常使用和公路交通的安全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