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以太网通讯模块的西门子PLC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5-10-23):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应用配置案例(图1)

一、项目背景

该车间拥有两条 24 小时连续烘烤线,单线日产面包 12 万袋。核心控制器为 12 套西门子 S7-200 SMART CPU SR40,分别负责配料、打面、发酵、烘烤、冷却、包装 6 大工段。2024 年企业引进西门子 TP900 Comfort 触摸屏作为现场操作面板,计划通过以太网与 PLC 实时交互,并接入工厂 MES 采集关键温度、压力、流量数据。由于 SR40 本体无网口,最初方案只能走 RS-485,结果出现三大痛点:

1. 通讯速率 187.5 kbps,刷新 200 ms 以上,HMI 曲线卡顿;

2. 485 总线仅支持一主一从,无法同时连接触摸屏与上位机;

3. 现场需要频繁修改配方,工程师必须停产插拔编程电缆,平均每次换线 15 min,按每天 4 次计算,单条线年停机损失约 18 万元。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应用配置案例(图2)

最终,厂方决定采用“以太网模块九针口直连 PLC,模块网口连触摸屏”的极简拓扑,选用捷米特 ETH-S7200-JM02 PPI转以太网模块作为通讯桥接器。

二、设备清单

· PLC:西门子 S7-200 SMART CPU SR40(6ES7 288-1SR40-0AA0),12 套

· 以太网模块:捷米特 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模块12 只

· HMI:西门子 KTP900 Comfort(6AV2 123-2JB03-0AX0),12 台

· 交换机:西门子 SCALANCE XB208,2 台

· 编程/调试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 V2.8

WinCC Advanced V17

捷米特 JM-Tools V4.6

· 附属器材:超五类屏蔽网线(CAT5e STP)、DIN 导轨、九针 PPI 电缆(0.3 m,捷米特随机附带)

三、硬件安装

1. 断电:遵循食品车间“先清洗、后停电”安全规程,锁断 24 VDC 馈线开关,确认 PLC 无电。

2. 拆线:拔掉原触摸屏 MPI 电缆,记录线号,防止混插。

3. 挂模块:将 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通讯模块垂直卡入 PLC 九针 PPI 口,听到“咔哒”声即锁止;模块采用 PLC 口取电(5 V/80 mA),无需外置电源,降低故障点。

4. 连网线:模块自带 RJ45 座,用屏蔽网线直连 TP900 的以太网口;若需多点监控,则先接入 SCALANCE 交换机,再从交换机引到各 HMI 与上位机。

5. 接地:模块金属外壳通过 DIN 导轨与机柜 PE 排相连,满足食品车间防静电要求。

6. 上电:先 24 VDC,再 220 VAC,观察模块指示灯:

· PWR 常绿:供电正常

· LINK 黄色常亮:以太网链路通

· RX/TX 绿色闪烁:数据交换中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应用配置案例(图3)

四、软件配置

(一)模块端

1. 打开JM-Tools,自动扫描到12只ETH-S7200-JM02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默认IP192.168.1.200 起。

2. 修改参数:

· IP:192.168.0.10-192.168.0.21(与车间网段一致)

· 子网掩码:255.255.255.0

· 网关:192.168.0.1

· PLC 类型:S7-200 SMART

· 串口波特率:187.5 kbps(自动识别,无需改动)

· ModbusTCP 映射:保持寄存器 40001-40064 对应 VW100-VW226

3. 点击“下载”,模块重启后新参数生效。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应用配置案例(图4)

(二)触摸屏端

1.  WinCC Advanced 中新建“S7-1200/1500”驱动,手动把 IP 指向对应模块地址(如 192.168.0.10),端口 102。

2. 变量表直接调用 PLC 地址,例如:

· 发酵温度 VW100 → %MW0

· 烘烤时间 VW102 → %MW1

3. 编译无误后下载到 KTP900,画面切换时间由 2 s 缩短到 200 ms。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应用配置案例(图5)

(三)PLC 编程

无需额外指令,ETH-S7200-JM02PPI以太网通讯模块完全透明传输;若需远程维护,可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里设置“远程 IP 192.168.0.10”,实现以太网在线监控、强制变量、固件升级。

五、功能验证

1. 单点测试:工程师站在中控室,通过笔记本电脑 Ping 192.168.0.10,延时 <1 ms;打开状态表,任意改写 VW100=123,HMI 画面同步刷新,验证“零丢包”。

2. 多主站测试:同时打开 WinCC、MES 客户端、触摸屏,三路同时读 VW100-VW120,模块自动排队,无冲突。

3. 24 h 老化:连续烘烤 3 天,模块壳温 45 ℃,通讯无闪断;食品级卫生检查时,机柜开启高压水枪清洗,模块密封良好,IP30 防护满足车间要求。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应用配置案例(图6)

、经验总结

1. 九针口必须插到底,若LINK灯不亮,多数原因是插头松动或 PPI 口内异物;

2. 模块与触摸屏最好同品牌交换机,避免廉价家用交换机因缓存不足导致广播风暴;

3. 食品车间水汽大,网线务必选用屏蔽型,RJ45 接头加防护套,防止氧化;

4. 若后续需接入 ERP,可启用 ETH-S7200-JM02PPI以太网通讯模块MQTT固件,JSON格式上云,实现“一键配方”远程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