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烧零线

楼主(2025-10-23):
办公室照明配电盒老是烧零线,开始以为零线接触不良,螺丝刀紧固了几次,还是不行。最近不但零线烧了,断路器上侧接线孔也发热严重变形。

电工班长建议更换零线,可是都是暗装修,不容易更换呀!再说了,负载也没有什么东西,有楼道几个照明灯,空调现在又不开了,还有几个排气扇。

烧零线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更换断路器也就好了。现在更换接触器也是不行,是不是真的要更换零线啊!

网友A:
这种情况,1.负载大,零线细  2.零线虚接,在分线盒处、者空开下口。或者其他接头位置有虚接   3.线路老化

网友B:
检查零线的接头是否比较多,接触电阻大导致此现象。

网友C:
用数字测电笔(能检测低电压≥3v)测一下零线是否带电压,

测试的点分别是:1.主线电路的零线端。2.照明灯端的零线触点(随意找个灯拆开测一下灯座的螺纹口处)。

测试结果分析:如果主线路零线端带电,那主电路没有接地线或者接触不良。如主电路零线不带电,照明电路零线带电那估计照明灯本身有故障,或者照明电路的通电导线线路出现问题,需尽快更换照明电路的电线,避免短路引起自燃着火的安全隐患。

网友C:
补充一下:针对断路器上侧接线孔发热严重问题作出分析

检查一下主电路的电线平方数是否小于照明电路的电线平方数,如不是的话,建议更换新的断路器,并且选额定电流比原先的大一点的试试。如断路器选型额定电流过小会导致断路器接线口发热。

网友D:
断路器换新,在压接电线时处理好线头,已经过热后,铜线变质,处理干净,是多股线要压接头,不可以直接压断路器端子。

以前接头过热。连接处在进行恶性循环,以至于烧坏。

网友E:
冬季很多办公室用电功率增加,加粗零线

网友F:
检查方法:

打开配电盒,检查盒内所有零线的接线端子、汇流排,看是否有松动、氧化、烧黑的痕迹。这些地方往往是问题的起点。

使用钳形表(最好带谐波测量功能)在通电后测量零线电流,并与火线电流对比。如果零线电流显著大于任何一根火线电流,就证实了谐波问题。

网友F:
 零线回路中出现了高次谐波电流(最主要、最可能的原因)

罪魁祸首:您提到的“几个排气扇”和“楼道几个照明灯”。如果这些照明灯是LED灯或者排气扇是变频驱动的,它们都是典型的非线性负载。

工作原理:这类设备会产生大量的三次谐波(及其奇数倍谐波)。三次谐波有一个特性:它在零线上不是相互抵消,而是叠加的。

后果:即使各相火线上的电流看起来正常,零线上的电流可能会达到火线电流的2倍甚至更高!这会导致零线过载、发热,长期运行就会烧毁零线。这是现代办公楼照明回路最常见的问题。

网友G:
奇数次谐波最难消除的

网友H:
零线长期处于过载或接触不良状态,

网友H:
常见就机种长期零线属于过载或接触不良 ,计算功率 看看 有没有超负荷运行

网友I:
不是单纯换零线或断路器的问题,根源是零线截面不足、三相负载不平衡,或接线端子氧化 / 压接不规范,必须先排查根源再处理,否则换件也会反复出问题。

网友J:
估计是零线虚接了

网友K:
现在大多数照明是LED,而且单位电脑的开关电源比较多,大多是谐波干扰造成的。可以测量一下电源频率看看是多少?

网友L(2026-03-10):
负载不均衡,造成零线过流!

网友M(2026-04-29):
看下零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