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转HTTP协议,实现JSON格式对接MES等系统平台

楼主(2025-10-24):
        不用联外网不用写程序,通过智能网关IGT-DSER简单配置参数,即可实现HTTP协议对接各种系统平台,支持POST/GET/PUT等多种方法,可同时作为HTTP协议的客户端和服务端。

        网关支持触发、周期、混合等多种工作模式:周期模式是按设置的周期时间提交请求和解析返回的文件;触发模式可配置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网关根据触发条件的数据变化进行文件提交和下载解析;也可以两种模式 同时配置运行。

        智能网关IGT-DSER集成了多种PLC的原厂协议,比如西门子S7、三菱MC、欧姆龙FINS,罗克韦尔CIP等,也支持通用的Modbus协议、OPCUA协议。本文是Modbus协议服务端(从站)转HTTP客户端(主站)的案例,查阅更多图文案例

        先用参数配置软件(下载地址)接上网关,再配置数据交互地址。具体的调试方法步骤:

        1. 打开参数配置软件(功能->功能类型与设备驱动),左边选择(PLC数据对接: ...),右边选择对应的PLC驱动(本案选Modbus协议集),点 确定当前选择;

        2. 进入数据配置表(功能->数据转发/平台对接):根据PLC通讯地址,寄存器数量等参照案例配置好相关参数后下载重启(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工具->重启网关);

        3. 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后,看软件上状态消息区域显示的状态消息;根据状态消息调试。

        下图是配置好用于测试Modbus协议从站跟HTTP协议客户端之间互转的配置:

        图中HR0是32位整数,对应400001;HR2是浮点数,对应400003;HR20是长度为20的字符串,对应400021开始的10个寄存器。MODBUS地址和数据模型。HR9即400010是触发信号,数值有变化时智能网关就会将同组('任务组'数值相同)数据自动打包成JSON文件后发送到HTTP服务端,HTTP服务端返回数据后根据所配置的字段进行解析,写入到对应的寄存器。

        将以上参数按照上面3个步骤操作后,状态消息如下图:

        此时即可用Modbus协议的TCP客户端,或者RTU主站连接智能网关进行数据测试。在TCP客户端或者RTU主站根据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然后给HR9写入新的数值,就可以读取下载数据所对应的寄存器的数值了。查看数据的当前值:鼠标双击数据配置表对应的'序号',消息栏会显示序号对应的数值;查看过程数据:(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显示当前任务组对应的URL、JSON文件。

        以下是改变HR9的数值即触发后,IGT-DSER智能网关根据配置生成上报到HTTP服务端的JSON文件后发送,接收服务端生成的返回的JSON文件后根据配置解析。配置与JSON对应关系

        IGT-DSER智能网关也支持Modbus服务端/从站转HTTP服务端、Modbus客户端/主站转HTTP客户端、Modbus客户端/主站转HTTP服务端,同时支持以下PLC原厂协议通讯:HTTP图文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