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库分拣码垛系统

楼主(2025-10-27):
想要一个立体库分拣码垛物料系统的项目案例 能包括图纸和程序的。。。拿来学习参考用。哪位大佬肯分享下给我 谢谢!~

网友A:
拿来主义!

  • chenjk008楼主

    那为什么不能是分享呢?你不愿意就别BB 看过就行了 真的是烦

网友:
  • chenjk008楼主

    就喜欢说这种没有意义的废话?

网友:
  • JSdanzi

    回复 @chenjk008: 我不但不愿意,还觉得你是个傻B!你奈我何!

网友B:
# 立体库分拣码垛物料系统项目案例分享

## 一、项目背景

某大型电商企业,随着业务量的迅猛增长,原有的仓储物流系统已难以满足其高效运作需求。为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加快货物分拣与码垛速度、实现物料的精准管理,决定构建一套全新的立体库分拣码垛物料系统。该企业每日订单量可达数万单,货物种类繁多,包括电子产品、日用品、服饰等,对系统的兼容性和灵活性要求极高。

## 二、系统设计方案

1. **整体架构**:系统主要由立体仓库、分拣系统、码垛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组成。立体仓库采用高位货架搭配堆垛机,以实现货物的高密度存储。分拣系统运用交叉带分拣机与自动导引车(AGV)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货物快速准确分拣。码垛系统引入工业机器人,根据货物尺寸、重量等特性进行智能码垛。控制系统则通过仓储管理系统(WMS)和仓库控制系统(WCS),对整个系统进行统一调度与监控。

2. **图纸展示**

    - **立体仓库布局图**:清晰呈现了货架的排列方式、堆垛机的运行轨道、入库口与出库口的位置。货架共10排,每排15列,高度为12米,设有4个巷道,每个巷道配备1台堆垛机。入库口位于仓库一侧,通过输送线与分拣系统相连;出库口则分布在另一侧,便于货物快速装车发货。

    - **分拣系统流程图**:展示了货物从入库到分拣格口的整个流程。货物先由AGV搬运至交叉带分拣机,通过扫码识别货物信息后,交叉带分拣机将货物准确输送至对应的分拣格口,由人工或自动设备进行后续处理。

    - **码垛系统设计图**:详细描绘了工业机器人的工作范围、抓手的结构以及与输送线的衔接方式。机器人可抓取的货物最大重量为50kg,抓手设计为可调节式,能适应不同形状和尺寸的货物。

3. **程序逻辑**

    - **WMS程序**:负责管理货物的入库、出库、库存盘点等操作。当有新订单生成时,WMS会根据库存情况生成拣货任务,并将任务分配给WCS。同时,它还实时更新库存数据,确保库存信息的准确性。

    - **WCS程序**:主要负责控制堆垛机、分拣机、AGV、码垛机器人等设备的运行。它接收WMS下达的任务指令,根据设备的实时状态进行任务调度和路径规划,保证设备高效、稳定运行。例如,在堆垛机取货任务中,WCS会计算最优路径,控制堆垛机快速准确地到达目标货位。

## 三、实施过程

1. **设备安装调试**:按照设计图纸,首先进行立体仓库货架的搭建,确保货架的垂直度和稳定性。接着安装堆垛机、分拣机、AGV、码垛机器人等设备,并进行机械结构的调试。随后进行电气布线和设备的电气调试,确保各设备能正常通电运行。在调试过程中,对设备的运行速度、定位精度、抓取力度等参数进行反复优化。

2. **程序开发与集成**:根据系统需求,开发WMS和WCS程序。将开发好的程序与各设备进行集成测试,确保程序能准确控制设备动作。在集成过程中,解决了数据传输延迟、设备通信故障等问题,保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3. **系统测试与优化**:进行模拟订单测试,对系统的出入库效率、分拣准确率、码垛质量等指标进行监测。针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如部分货物分拣错误、码垛不牢固等,对设备参数和程序逻辑进行优化调整。经过多轮测试与优化,系统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 四、项目成果

1. **空间利用率大幅提升**:立体仓库的使用,相比传统平面仓库,空间利用率提高了3倍以上,有效缓解了企业仓储空间紧张的问题。

2. **分拣码垛效率显著提高**:分拣系统的分拣效率可达10000 - 15000件/小时,码垛机器人每小时可完成300 - 500次码垛操作,大大缩短了订单处理时间,提高了企业的物流配送速度。

3. **准确率提升**:分拣准确率达到99.9%以上,码垛质量稳定可靠,有效减少了货物损坏和错发漏发情况,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网友C:
我虽然很想挣你这50积分,但是不敢发啊,程序这玩意不都属于机密嘛?

  • chenjk008楼主

    嗯 这个机密要看你有没有签署保密协议。。。如果没有 这个程序又是你自己写的 这个要不要分享就看个人了。

网友D:
我有

  • chenjk008楼主

    可以不回复的 真的

网友E:
立库程序居然想执行拿来主义???

我看现在的学生实在是混账+混账+混账......

什么都是别人喂你,这个就是现在的精英教育......

  • chenjk008楼主

    你不分享 是你的事情 没有人逼迫你。 但是你骂人 我觉得 你要多读书。起码有个教育 有人教

网友F:
50积分太多了,卖不起卖不起

  • chenjk008楼主

    可以不回复的 真的

网友G:
拿来主义

  • chenjk008楼主

    我要给你个几百万 然后求着你?没有就别来说话。。。只会网络找存在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