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与触摸屏:PPI转以太网模块连接配置案例

楼主(2025-10-27):
一、项目背景

该车间拥有两条 24 小时连续烘烤线,单线日产面包 12 万袋。核心控制器为 12 套西门子 S7-200 SMART CPU SR40,分别负责配料、打面、发酵、烘烤、冷却、包装 6 大工段。2024 年企业引进西门子 TP900 Comfort 触摸屏作为现场操作面板,计划通过以太网与 PLC 实时交互,并接入工厂 MES 采集关键温度、压力、流量数据。由于 SR40 本体无网口,最初方案只能走 RS-485,结果出现三大痛点:

1.  通讯速率 187.5 kbps,刷新 200 ms 以上,HMI 曲线卡顿;

2.  485 总线仅支持一主一从,无法同时连接触摸屏与上位机;

3.  现场需要频繁修改配方,工程师必须停产插拔编程电缆,平均每次换线 15 min,按每天 4 次计算,单条线年停机损失约 18 万元。

最终,厂方决定采用以太网模块九针口直连 PLC,模块网口连触摸屏的极简拓扑,选用捷米特 ETH-S7200-JM02 PPI转以太网模块作为通讯桥接器。

二、设备清单

  • PLC:西门子 S7-200 SMART CPU SR406ES7      288-1SR40-0AA0),12

  • 以太网模块:捷米特 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模块12

  • HMI:西门子 KTP900 Comfort6AV2 123-2JB03-0AX0),12

  • 交换机:西门子 SCALANCE XB2082

  • 编程/调试软件:

    • STEP 7-MicroWIN       SMART V2.8

    • WinCC Advanced       V17

    • 捷米特 JM-Tools V4.6

  • 附属器材:超五类屏蔽网线(CAT5e STP)、DIN 导轨、九针 PPI 电缆(0.3 m,捷米特随机附带)

三、硬件安装

1.  断电:遵循食品车间先清洗、后停电安全规程,锁断 24 VDC 馈线开关,确认 PLC 无电。

2.  拆线:拔掉原触摸屏 MPI 电缆,记录线号,防止混插。

3.  挂模块:将 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通讯模块垂直卡入 PLC 九针 PPI 口,听到咔哒声即锁止;模块采用 PLC 口取电(5 V/80 mA),无需外置电源,降低故障点。

4.  连网线:模块自带 RJ45 座,用屏蔽网线直连 TP900 的以太网口;若需多点监控,则先接入 SCALANCE 交换机,再从交换机引到各 HMI 与上位机。

5.  接地:模块金属外壳通过 DIN 导轨与机柜 PE 排相连,满足食品车间防静电要求。

6.  上电:先 24 VDC,再 220 VAC,观察模块指示灯:

·        PWR 常绿:供电正常

·        LINK 黄色常亮:以太网链路通

·        RX/TX 绿色闪烁:数据交换中

四、软件配置

(一)模块端

1.  打开 JM-Tools,自动扫描到 12 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通讯处理器,默认 IP 192.168.1.200 起。

2.  修改参数:

·        IP192.168.0.10-192.168.0.21(与车间网段一致)

·        子网掩码:255.255.255.0

·        网关:192.168.0.1

·        PLC 类型:S7-200 SMART

·        串口波特率:187.5 kbps(自动识别,无需改动)

·        ModbusTCP 映射:保持寄存器 40001-40064 对应 VW100-VW226

3.  点击下载,模块重启后新参数生效。

(二)触摸屏端

1.  WinCC Advanced 中新建“S7-1200/1500”驱动,手动把 IP 指向对应模块地址(如 192.168.0.10),端口 102

2.  变量表直接调用 PLC 地址,例如:

·        发酵温度 VW100 → %MW0

·        烘烤时间 VW102 → %MW1

3.  编译无误后下载到 KTP900,画面切换时间由 2 s 缩短到 200 ms

(三)PLC 编程

无需额外指令,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通讯模块完全透明传输;若需远程维护,可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里设置远程 IP 192.168.0.10”,实现以太网在线监控、强制变量、固件升级。

五、功能验证

1.  单点测试:工程师站在中控室,通过笔记本电脑 Ping 192.168.0.10,延时 <1 ms;打开状态表,任意改写 VW100=123HMI 画面同步刷新,验证零丢包

2.  多主站测试:同时打开 WinCCMES 客户端、触摸屏,三路同时读 VW100-VW120,模块自动排队,无冲突。

3.  24 h 老化:连续烘烤 3 天,模块壳温 45 ℃,通讯无闪断;食品级卫生检查时,机柜开启高压水枪清洗,模块密封良好,IP30 防护满足车间要求。

六、经验总结

1.  九针口必须插到底,若 LINK 灯不亮,多数原因是插头松动或 PPI 口内异物;

2.  模块与触摸屏最好同品牌交换机,避免廉价家用交换机因缓存不足导致广播风暴;

3.  食品车间水汽大,网线务必选用屏蔽型,RJ45 接头加防护套,防止氧化;

4.  若后续需接入 ERP,可启用 ETH-S7200-JM02 PPI以太网通讯模块 MQTT 固件,JSON 格式上云,实现一键配方远程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