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 内部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5-10-27):
欧姆龙CP1H的一段程序  302.00   302.01   这些地址是什么呢?应该不是IO   前面为什么没有W   ?

网友A:
欧姆龙规定:没有分配给硬件使用的IO点可以作为内部存储器使用。

HAVE FUN !

网友B:
1、地址200……302.00和302.01是特殊辅助继电器(A区)的地址,这些地址属于A区,用于PLC系统状态监控和功能控制。

网友B:
2、A区是系统预定义的特殊功能区、由PLC系统自动更新、地址范围固定,

并且在编程时,A区地址主要用于监控PLC内部状态和特殊功能标志,而不需要前缀标识符。

而W区是用户可自由使用的内部辅助工作区,可由用户程序自由读写,并且W区地址根据

PLC型号和配置有所不同。

网友B:
3、类似于西门子PLC的SM区‌(如SM0.0、SM1.1等),都是系统预定义的特殊功能位,用于监控PLC状态或实现特定功能(如首次扫描、时钟脉冲等。
像这里面的:

302.00通常与高速计数器功能相关,可能用于指示高速计数器1的比较状态

302.01同样与高速计数器相关,用于监控高速计数器1的运行状态

网友C:
欧姆龙的地址系统比较特殊,A区地址可以直接用数字表示,前面的"A"可以省略

参考《CP1H操作手册》中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分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