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XGK CPU之间相互通讯读写,通过XGL-EFMT模块

楼主(2025-10-28):
咨询下,几个XGK CPU之间相互通讯读写,通过XGL-EFMT模块,用XGT专用协议,怎么设置,选用哪种方式最简单方便?谢谢啦

网友A:
LS产电

配置化,而非编程化:只需在Master站的配置软件中填写一张“数据映射表”,

定义好谁读、谁写、数据在哪,无需在所有CPU中都编写复杂的通讯程序。

自动运行:一旦配置好,PLC运行时无需任何程序驱动,通讯自动在后台执行,如同PLC内部的直接映射。

稳定性高:由系统固件和硬件直接处理,效率高,不易出错。

系统结构与硬件连接

网络拓扑:将所有XGK-CPU的XGL-EFMT模块通过网线连接至同一个交换机。

模块安装:确保每个需要通讯的CPU机架上都安装了一个XGL-EFMT模块。

IP地址规划:为每个XGL-EFMT模块设置一个固定的、在同一网段的IP地址。

主站(Master):192.168.1.10

从站1(Slave 1):192.168.1.11

从站2(Slave 2):192.168.1.12

软件配置(在Master站进行)

需要使用LS产电的XG5000编程软件。

步骤 1:设置主站的XGL-EFMT模块参数

打开主站PLC的XG5000项目。

在“硬件配置”中,双击XGL-EFMT模块,打开其参数设置。

基本设置:

Operation Mode(操作模式):选择 XGT Protocol (Master)。

Local IP Address(本地IP):设置为192.168.1.10。

网络设置:根据您的网络环境设置子网掩码和网关。

步骤 2:配置循环数据链接表(核心步骤)

在XGL-EFMT模块的参数窗口中,找到 “XGT Protocol” 或 “Communication Setting” 选项卡。

选择 “Cyclic Data Link”(循环数据链接)功能。

网友A:
  • myjyweixin楼主

    您好,用XGT专用协议,您图上表示的是P2P方式,还是high-speed link方式?

网友:
  • myjyweixin楼主

    您好,这是专用协议下的P2P,还是high-speed link?

网友A:
咨询产品技术支持!

网友B:
可以用IGT-DSER智能网关,同品牌的、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用:

不用编程,不用组态,支持PLC之间多对多数据交互;

  • myjyweixin楼主

    怎么联系您,有资料吗

网友:
  • havegood

    回复 @myjyweixin: 厂家技术: AIHE-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