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10-29):
微信图片_20251029115408_2_19.jpg一创建工程就弹这个.点确定之后就会退出程序.电脑已经重置过.其他软件都没有安装

网友A:
目前网上汇报的导致GX Works2软件问题的是操作系统,因此,请查看你的操作系统是否版本太高。

HAVE FUN!

  • 南栖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11系统,这个会导致软件不能使用吗

网友B:
卸载重装看看

  • 南栖楼主

网友C:
  • 南栖楼主

    卸载重装还是这样.请问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D:
字体有问题?

网友E:
这通常是由于 字体、编码或系统语言设置问题 导致的。

  • 南栖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F:
卸载重装

  • 南栖楼主

网友G:
把之前的系统更新卸载掉,或者升级一下编程软件。

  • 南栖楼主

    更新卸载了也没用.软件卸载了从官方网站重新下载了也还是这个样子.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 关育谋

    回复 @南栖: 下载最新版的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H:
windows 最新更新了东西有冲突!

  • 南栖楼主

    更新都已经删除,但是还是使用不了

网友:
  1. 检查Windows版本是否是专业版

  2. 检查安装目录是否有中文或特殊符号

网友I:
系统更新后导致的冲突,软件重新卸载安装试试。

网友J(2025-12-12):
系统不兼容,多开几次就能用了

网友K:
卸载重装。不行就去工控技术平台APP里看看

网友L:
系统重装

网友M:
三菱软件对系统区域设置敏感。

  • 进入“控制面板”->“区域”

  • 切换到“管理”选项卡

  • 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

  • 确保勾选了 “Beta版:使用Unicode UTF-8提供全球语言支持”(有些版本需要,有些不需要,可尝试切换)

  • 或者将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设置为 日语(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