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不报故障码,老是掉零点,怎么办?

楼主(2025-10-29):
抖音号上有伙伴咨询“伺服驱动器不报故障码 老是掉零点 和刚开机一样 没回零点 其他4个伺服都没问题,怎么办?

由于不清楚具体工况,所以奥通伺服提供一份参考,希望能够解决兄弟的问题。

伺服驱动器不报故障但频繁丢失零点,

既然其他4个伺服都正常,说明问题基本可以锁定在这个特定的伺服轴本身或其关联部件上。

“掉零点”意味着多圈编码器的绝对值信息在断电后无法保持,导致每次上电系统都认为电机处于“零位”状态,需要重新回零。

以下是可能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按照从易到难、从常见到少见的顺序排列:

1. 最可能的原因:编码器电池电压不足或损坏

这是绝对值编码器丢失零点最常见的原因。电池用于在伺服断电时,为编码器的多圈计数记忆电路供电。

问题点

电池电压过低,无法维持记忆。

电池接触不良或电池线缆松动、断路。

电池本身寿命已到,内阻增大,空载电压正常但一带负载电压就骤降。

排查方法

测量电压:在伺服驱动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池盒的输出电压。电压值必须高于电池规格书上的“最低维持电压”(通常单节电池不能低于1.2V,整套电池组不能低于3.6V左右)。注意:必须在带负载(接着编码器)时测量,或者至少瞬间接上负载测量,空载测量不准确。

检查接线:仔细检查从电池盒到驱动器“BAT”端子的所有接线,确保连接牢固,没有断线、虚接。

替换法:直接更换一套全新的、同规格的优质电池。这是最直接有效的验证方法。

2. 编码器线缆或接头问题

线缆或接头的间歇性接触不良,可能导致在断电瞬间或设备振动时,编码器供电或信号瞬间中断,从而丢失数据。

问题点

编码器反馈线缆(尤其是给编码器供电的芯线)内部断裂。

驱动器端或电机端的航空插头(接头)针脚松动、氧化、接触不良。

线缆因长期弯折或挤压而受损。

排查方法

外观检查:检查线缆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伤。

晃动测试:在开机状态下(注意安全!),轻轻晃动编码器线缆和接头,观察驱动器是否有任何异常反应。此操作有风险,需谨慎。

电阻/通断测试:断开线缆两端,用万用表测量每一根芯线的导通电阻,并轻微晃动线缆,观察阻值是否变化。

替换法:使用一根确认完好的备用编码器线缆进行替换测试。

3. 编码器本身故障

编码器内部的存储电路或传感器出现软性故障。

问题点

编码器内部的电容或储能元件老化,无法在电池切换的瞬间保持供电。

编码器芯片本身存在缺陷,数据读写不稳定。

排查方法

这是一个比较难直接判断的故障。通常是在排除了电池、线缆、驱动器所有可能性之后,才会怀疑到编码器本身。

替换法:最可靠的方法。将这个有问题的伺服电机与一个正常工作的同型号伺服电机互换。如果问题随之转移到了另一个轴上,那么就是电机(编码器)坏了;如果问题仍然在原轴上,那就是驱动器或上级控制问题。

4. 伺服驱动器本身的编码器电路故障

驱动器内部负责处理编码器信号并为其供电的电路模块出现问题。

问题点

驱动器内部的编码器电源电路(如DC/DC转换器)不稳定,导致对编码器的供电异常。

驱动器内部的编码器数据接收/处理芯片存在故障。

排查方法

在开机状态下,使用万用表测量驱动器编码器接口的供电输出电压是否稳定正常(请参考驱动器手册)。

替换法:与第3点类似,将问题轴和正常轴的驱动器互换。如果问题转移,则是驱动器故障;如果问题不动,则是电机或线缆故障。

5. 参数或软件问题(可能性较低,但需确认)

问题点

驱动器参数中,与绝对值编码器相关的设置被意外修改。

上位机(如PLC)在每次启动时,发送了“复位”或“清零”指令。

排查方法

核对参数:将该问题伺服驱动器的所有参数,与一个正常工作的同型号驱动器进行逐条对比,确保完全一致。特别关注与“编码器类型”、“多圈清零功能”、“电池设置”等相关的参数。

检查PLC程序:检查PLC程序中是否有在初始化阶段对该伺服轴进行位置清零的操作。

总结与排查步骤建议

推荐按以下顺序进行排查:

首选且最可能检查并更换编码器电池。这是成本最低、可能性最高的解决方案。务必测量带载电压或直接更换。

其次检查编码器线缆和接头。查看有无物理损伤,重新插拔所有接头,或者更换一根确认好的线缆测试。

进阶进行部件互换测试

将问题电机的编码器线缆接到一个正常的驱动器上,看问题是否出现。

将问题电机本身与一个正常电机互换,看问题是否转移。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准确定位是电机、线缆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最后:如果以上都排除了,再考虑核对参数或联系设备厂家/伺服品牌的技术支持。编码器或驱动器内部的硬件故障需要专业检修。

希望这个详细的排查思路能帮助您快速定位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