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2e的plc所有输出都没有。

楼主(2025-11-01):
欧姆龙cp2e的plc原有程序能正常运行,后因改工艺,重新编程序下载到plc,监控逻辑线路能正常运行,有输入,所有输出都没有。没有报警。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把原有程序下载进去可以,现在程序不行,说明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要养成好习惯,下载后第一件事就是备份程序  在修改  哪怕修改后不能运行我也可以导回原来没动过的程序

网友C:
是不是PLC没有在置于运行状态

网友C:
补充,如果不是状态问题,看一下是PLC没有动作还是外设没有动作,看看是不是输出点的公共端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