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联技术Profinet嵌入式开发板与西门子PLC S7-1200

楼主(2025-11-03):
本案例以集成PROFINET从站通讯协议的OEM通讯模块,及西门子S7-1200 PLC作为PROFINET主站为例,进行关于PROFINET通讯模块的通讯测试。

西门子PLC S7-1200作为PROFINET主站,PROFINET通讯模块插在标准评估板上作为从站,通过网线连接两个设备进行通讯。评估板上的RS232端口与电脑连接,用Modbus Slave软件查看接收到的来自PROFINET网络中数据,或者向开发板发送数据从而发送给PLC。

OEM嵌入式通讯模块的通讯测试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PLC主站与OEM模块之间的通讯,以及OEM模块与评估板之间通过SPI的数据交互为例说明。

1) OEM 模块 J1~J3 全部断开,开发板拨码 1~8 全部 OFF;

2) 使用交换机将西门子 PLC、开发板、电脑连到一起,PLC 程序下载到 PLC;

3) 使用RS232 连接线,将电脑与开发板的 DB1 端口连接;

4) 电脑打开 Modbus Slave 软件,建立连接。

OEM模块与PLC通讯

① 导入对应PROFINET通讯模块的gsd文件到博图软件中,便于之后网络组态与设备配置使用

② 选择–>添加新设备–>找到并添加所使用的PLC型号,这里以S7-1200为例

③ 找到所导入的GSD文件对应的设备,并添加到设备组态中,并连接PLC与通讯模块

④ 配置PLC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这里不使用“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⑤ 配置OEM模块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这里使用默认的GSD文件中HI-TOP名称,也可以对设备额外设置其他名称,但需注意与网络组态中的一致,否者无法找到设备。

⑥ 在设备视图中添加输入输出模块,这里分别添加4 bytes input和4 bytes outputs为例

⑦ 选择“编译”,检查是否有报错:

⑧ 选择“下载”,在出现的窗口中分配对应的子网,点击“开始搜索”找到可访问的设备,并“下载”

⑨ “装载”配置

⑩ 选择“转至在线”可监控网络状态,所添加设备后显示绿色对勾代表通讯状态正常。

使用SPI,OEM模块都作为主站运行,遵循下面的状态机:根据功能的不同,OEM模块用到的数据区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是:通讯信息区、下发数据区、下发参数区、设备信息区、上传数据区。OEM模块在“S1 握手”阶段读取设备信息区的数据,由于PROFINET模块目前未使用此区域的内容,所以用户仅需要正确回复报文即可,OEM模块忽略数据值的内容。

数据交互测试

在“PLC变量”中添加需要在线监视或修改的变量,在“监控与强制表”中添加监控表,并添加对应的变量,可进行变量的监测。另外,这里可以通过Modbus Slave软件监测从站开发板的收发数据。在博途和Modbus Slave可以分别查看相应的收发数据,PROFINET模块通讯正常,并完成PROFINET数据交互。(注意OEM嵌入式通讯模块数据区Modbus寄存器地址从0x100开始)

网友A:
也可以对设备额外设置其他名称小型别墅游泳池用什么水处理设备比较好,但需注意与网络组态中的一致,否者无法找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