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P转EIP协议转换网关:欧姆龙与罗克韦尔 PLC 通讯配置方案案例

楼主(2025-11-04):
一、项目背景

工厂名称:江苏某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基地
产线:定子线(欧姆龙)+总装线(罗克韦尔)
痛点

1.  MES需实时采集定子线的温度、张力、良率(数据在NJ内存),而MES只认1756-L71Tag

2.  总装线需根据定子线绕线完成位自动放行托盘,原方案用硬接线,故障率高、扩展性差;

3.  项目周期仅10天,不允许修改任何PLC程序,且必须保留原有SCADAHMI、安全PLC的全部配置。

二、方案设计

核心设备:捷米特JM-EIP-EIP协议转换网关(双EtherNet/IP从站网关)
拓扑

  • 左侧EtherNet/IP端口1——接入欧姆龙NJ501-1500EtherNet/IP扫描器(Scalability=1RPI=10 ms);

  • 右侧EtherNet/IP端口2——接入罗克韦尔1756-L71EtherNet/IP扫描器(Connection      Type=Point-to-PointRPI=10 ms);

  • 两端均使用独立IP网段,避免广播风暴,网关自带交换机芯片,可链式串入现有星形拓扑,无需额外交换机。

数据映射策略

三、设备清单与软件版本

1.  PLC1——欧姆龙机器自动化控制器 NJ501-1500Sysmac Studio 1.48EtherNet/IP扫描器版本2.03

2.  PLC2——罗克韦尔ControlLogix 1756-L71Studio 5000 V35EtherNet/IP扫描器版本14

3.  网关——捷米特JM-EIP-EIP工业数据采集转换网关,固件V1.4.7,配置软件GatewayConfigTool V3.2.0

4.  辅材——屏蔽CAT5e网线2根,24 VDC/1 A电源,DIN导轨,接地铜条

四、网关配置步骤

1.  上电与IP设定

·        网关Default IP192.168.1.100;通过侧面旋转开关快速恢复;

·        PC网卡设192.168.1.88Ping通后打开GatewayConfigTool

2.  左侧EtherNet/IP(欧姆龙侧)从站配置

·        新建“EIP-Slave-Left”,分配节点地址=1,输入64 Byte、输出32 ByteAssembly Instance 100/150,与NJ默认Scanner匹配;

·        导入EDS文件“JM-EIP-EIP-V147.eds”Sysmac Studio自动识别为通用从站,无需手动建Tag

3.  右侧EtherNet/IP(罗克韦尔侧)从站配置

·        新建“EIP-Slave-Right”,节点地址=2,输入32 Byte、输出64 ByteAssembly Instance 101/151,与1756-EN2T模块兼容;

·        Studio 5000中直接拖入“Generic Ethernet Module”,填写IP=192.168.2.100,数据格式与左侧镜像互换。

4.  内部地址映射表

·        通过“Auto Mapping”一键生成,再手动微调,确保字节对齐;

·        开启数据交换诊断,网关面板DIA灯常亮表示映射无误。

5.  下载与重启

·        点击“Download All”5 s完成;网关自动重启,两侧PLC在线列表均显示“Run”图标。

五、PLC侧配置

1.  欧姆龙Sysmac Studio

·        “EtherNet/IP连接设置里添加从站,RPI=10 ms,变量直接绑定“StatorData”“CmdFromAssy”

·        开启状态监听,当网关丢失连接时,NJ自动停机并报警“EIP Slave Disconnected”

2.  罗克韦尔Studio 5000

·        新建Tag “FromStator AT %I:1.0” DWORD[16]“ToStator AT %O:1.0” DWORD[8]

·        Task里加入5 ms周期程序,检测“FromStator[0].0”上升沿,触发托盘放行阀;

·        使用GSV指令读取网关“Connection Status”,断线即置位“AssyFault”

六、现场调试与压力测试

1.  单台测试

·        绕线工位模拟1000完成信号,总装线放行响应时间≤12 ms,无漏信号;

·        Wireshark抓包,两侧RPI抖动<0.2 ms,无丢帧。

2.  满载测试

·        产线节拍提升至6 s/件,连续运行4 h,网关温度47 ℃(规格-40~65 ℃),CPU占用38%

·        随机拔插任意一侧网线,PLC2RPI周期内检测到断线,安全停机;重新插回,连接重建时间<1 s

3.  EMC测试

·        变频器、伺服、焊机全负荷运行,网关通信无丢包;

·        接触器通断8 kV群脉冲,网关无重启,两侧PLC无异常。

七、经验总结

捷米特JM-EIP-EIP工业数据采集转换网关透明管道方式打通同协议不同生态的壁垒,为电机厂柔性制造提供了一条低成本、高可靠、快交付的捷径,也成为后续数字化、孪生、预测性维护的数据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