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转CAN协议转换网关:基恩士PLC与CAN IO卡通讯配置实战案例

楼主(2025-11-04):
image1

一、 项目背景
华东某国有大型机电厂 2024 年启动“柔性化叶片加工线”技改,控制层采用基恩士 KV-8000 系列 PLC(型号:KV-8000/CPU-UTB,固件 V2.4.1),通过 EtherNet/IP 对 4 组进口CAN总线 IO 卡(德国 Helmholz CAN-IO-32 系列,每卡 32 点,共 128 点混合 I/O)进行实时数据交互,实现液压夹紧、真空吸附、切削液流量以及工件在位检测的闭环控制。由于协议差异,PLC 与 IO 卡之间“语言不通”,现场曾尝试用 PCI-CAN 板卡+工控机软件中转,结果延迟高达 300 ms,周期性丢包 2 %,导致夹紧缸动作滞后、叶片报废率上升。厂方最终选用“远创智控”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YC-EIP-CAN作为核心桥梁,2025 年 3 月完成部署,至今连续无故障运行 8 个月,成为集团内部“异构网络标杆案例”。

image2

二、设备清单与网络拓扑

1. 控制层

· 基恩士PLC:KV-8000/CPU-UTB,内置EtherNet/IP Scanner 端口

· 基恩士 10" 触摸屏:VT5-X10WD,用于状态监控与报警

2. 转换层

· 远创智控协议网关:YC-EIP-CA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V1.6.3 固件),金属壳体,DIN 导轨安装,24 VDC/6 W,工作温度 -40~85 ℃,通过 ODVA 认证

image3

3. 设备层

· CAN-IO-32 远程 IO 卡 4 块,Node-ID 分别设为 11、12、13、14,波特率 500 kbps,终端电阻 120 Ω

4. 网络拓扑
PLC ←→(超五类工业以太网)←→ YC-EIP-CAN协议转换网关 ←→(屏蔽双绞线,总线型)←→ 4×CAN-IO-32
网关 IP:192.168.1.10;PLC IP:192.168.1.2;CAN 支线最远距离 85 m,实测信号幅值 1.8 V,余量充足。

三、实施步骤

1. 前期勘察
技术组用 KV-Studio 在线扫描,确认PLC扫描列表空余 1 个 EtherNet/IP 从站槽位;使用 Helmholz CAN-Check 软件测得 4 块 IO 卡心跳间隔 10 ms,数据域长度 8 byte。

image4

2. 硬件安装
① 在控制柜右侧预留 75 mm 散热空间,导轨固定 YC-EIP-CAN;
② 24 VDC 取自西门子 SITOP PSU8600 冗余电源,5 A 分路独立熔断;
③ 以太网采用 M12-D 编码接头,屏蔽层 360° 压接;
④CAN总线采用 0.34 mm² 屏蔽双绞线,干线两端启用网关内置 120 Ω,支线长度 ≤ 0.3 m。

3. 网关配置(远创 GW-Builder 软件)
a. EtherNet/IP 侧

· 导入 YC-EIP-CAN.eds,设 Input 16 byte、Output 16 byte,RPI 5 ms

· 分配名称“CAN_Bridge”,PLC 扫描列表自动识别
b.CAN侧

· 波特率 500 kbps,模式 CAN2.0B

· 建立 8 条“发送-接收”映射:
TPDO1(11→PLC)ID=0x18F01101,长度 8 byte,映射到 Input Byte0-7
RPDO1(PLC→11)ID=0x20F01101,长度 8 byte,映射到 Output Byte0-7
其余三块 IO 卡依此类推
c. 边缘计算

· 启用“超时保持”功能,CAN 断线 50 ms 后自动保持上一次输出,防止夹紧缸泄压

· 设定“变化触发”上传,模拟量偏差 > 1 % 才更新,以太网负载下降 37 %

4. PLC 侧编程
 KV-Studio 创建新 Tag:

· 输入区 %IW100~%IW107 对应 4 张卡 64 点 DI、8 点 AI

· 输出区 %QW100~%QW107 对应 64 点 DO、8 点 AO
采用 ST 语言编写 5 ms 周期任务,对真空压力 AI 进行滑动平均滤波,门限判断后输出报警位。

image5

5. 联调与优化

· 首轮测试发现 IO 卡 14 偶发 Timeout,查为支线阻抗过高,更换 22 AWG 线缆后消失;

·  RPI 由 5 ms 调至 4 ms,CAN 负载 62 %→68 %,延迟由 1.2 ms 降至 0.8 ms;

· 72 h 烤机,PLC 监控 4.3×10 次报文零丢包,通讯成功率 99.999 %,符合 IEC 61158 要求。

四、应用效果

1. 实时性
叶片加工节拍由 65 s 缩短到 58 s,液压夹紧响应时间从 210 ms 降至 18 ms,废品率下降 1.1 %,年节约成本约 96 万元。

2. 维护性
新增一张 IO 卡仅需 15 min:接线→设置 Node-ID→GW-Builder 复制映射→下载,无需重启 PLC;
网关自带 Web 诊断,现场工程师用手机即可查看CAN错误计数器、以太网负载,故障定位时间由 2 h 缩短到 10 min。

image6

3. 扩展性
总线型拓扑支持最多 16 块 IO 卡,未来再上 5 轴加工中心只需在同一根CAN上并联,布线零改动;
厂部信息化平台通过 OPC UA 接口读取网关边缘变量,实现 MES 报工与能耗统计,为 2026 年“黑灯产线”打下基础。

4. 稳定性
运行 8 个月以来,网关 MTBF > 9×10 h,环境温度最高 55 ℃,金属外壳温升仅 11 ℃;
通过IP探测、电源反接保护、CAN 短路自恢复等工业级设计,实现“零故障”纪录。

五、经验总结

1. 协议转换设备的“双缓冲+时间戳”机制是降低抖动关键,远创 YC-EIP-CA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实测抖动 < 0.5 ms,优于同价位进口品牌。

2. 在机电厂强电磁环境下,CAN 屏蔽层必须 360° 接地,否则 50 Hz 工频干扰将导致误码率上升一个数量级。

3. 边缘计算功能不仅减轻PLC负荷,更能在网络中断时执行本地安全策略,是大型产线“不停机”改造的首选。

4. 项目成功离不开“品牌+型号”级精细化选型:基恩士 KV-8000 的高精度时钟同步、Helmholz IO 卡的低延迟CAN芯片、远创网关的 ODVA 认证,三者协同才实现最终 < 20 ms 的系统级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