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红胶贴片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5-11-04):
SMT红胶贴片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SMT红胶贴片有两种加工工艺一种是将SMT红胶穿过针管SMT红胶的胶量根据元器件的大小而变化手动点SMT红胶机根据点胶时间控制胶量,自动点SMT红胶机通过不同的涂胶喷嘴和时间控制点SMT红胶机另一种是刷胶SMT红胶通过SMT贴片钢网印刷SMT钢网的开口尺寸有标准规范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SMT红胶贴片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推力不足原因

1、胶量不足

2、胶体没有100%固化

3、PCB板或元器件被污染

4、胶体本身是易碎的,没有强度

二、胶量不够或漏点原因及对策

1、印刷用网板未定期清洗。应每8小时用乙醇清洗一次

2、胶体中有杂质

3、网板开孔不合理、过小或点胶压力过小,设计出胶量不足

4、胶体中有气泡

5、如果点胶头堵塞,请立即清洁分配喷嘴

6、如果点胶头的预热温度不够,则应将分配头的温度设置为38℃

3、拉丝

拉丝是指点胶时贴片胶无法断开,且贴片胶在点胶头移动方向呈丝状连接的现象。有接丝较多,贴片胶覆盖在印制焊盘上,将导致焊接不良。特别是当尺寸较大时,使用点涂喷嘴时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贴片胶拉丝主要受其主成份树脂拉丝性的影响和对点涂条件的设定。

拉丝解决方法:

1、降低移动速度

2、越是低粘度、高触变性的材料,拉丝的倾向越小,所以要尽量选择此类贴片胶

3、将调温器的温度稍稍调高一些,强制性地调整成低粘度、高触变性的贴片胶,这时还要考虑贴片胶的贮存期和点胶头的压力

以上便是SMT红胶贴片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希望此文可以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