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开发欧陆3508双通道温控

楼主(2025-11-05):
通过 LabVIEW 实现对欧陆3508 双通道(Chan1/Chan2)的温度设定、实时监控、曲线记录及同步 / 独立运行控制,确保温控精度 ±0.1,支持高低温循环、恒温保持等工艺。

  • 欧陆 3508 温控器(支持 Modbus RTU/TCP,双通道 Pt100 输入,继电器 / SSR 输出)

  • 上位机(安装 LabVIEW及 NI-VISA、NI-Modbus 库)

  • 通信模块:RS485 转 USB(Modbus RTU)或以太网交换机(Modbus TCP)

  • 负载:加热棒 / 制冷设备(由 3508 继电器输出驱动)

功能模块

1. 通信配置模块

3508 支持标准 Modbus 协议,通过 LabVIEW 的Modbus Library实现数据读写,关键寄存器映射LabVIEW 实现

  • 前面板:通信端口选择(如COM3TCPIP::192.168.1.10::502)、波特率(9600)、从站地址(默认 1)、连接状态指示灯。

2. 双通道控温模式选择

支持 “独立控温” 和 “同步控温” 两种模式,满足不同工艺需求:

模式

功能说明

独立控温

Chan1/Chan2 分别设置目标温度(如 Chan1 控 80℃,Chan2 控 50℃),独立调节输出。

同步控温

Chan2 跟随 Chan1 的目标温度(SP2=SP1± 偏移量),适合需要温差固定的场景(如热冲击试验)。

LabVIEW 实现

  • 前面板:模式切换按钮、Chan1/Chan2 SP 输入框(同步模式下 Chan2 输入框灰化,仅显示偏移量设置)、启动 / 停止按钮。

    1. 独立模式:分别向 40001(Chan1)和 40011(Chan2)写入 SP 值。

    2. 同步模式:写入 Chan1 SP 后,自动计算 Chan2 SP(如SP2 = SP1 + 偏移量)并写入 40011。

    3. 启动逻辑:向运行状态寄存器(40005/40015)写入 1,触发温控输出。

3. 实时监控与曲线记录
  • 实时数据:1 秒刷新一次 PV、SP、输出功率,显示在数值控件和仪表盘上。

  • 曲线显示:用Waveform Chart绘制 Chan1/Chan2 的 PV-SP 对比曲线(X 轴时间,Y 轴温度),支持暂停 / 刷新。

  • 数据记录:调用TDMS Write函数将数据(时间戳、PV1、SP1、PV2、SP2、输出功率)保存为 TDMS 格式,便于后期用 DIAdem 分析。

4. 报警与保护
  • 报警类型:超温(PV>SP+5℃)、传感器断线(PV=9999)、输出异常(功率>100%)。

  • 处理逻辑

    1. 报警触发时,前面板对应通道报警灯闪烁,调用Beep函数发声提示。

    2. 自动向运行状态寄存器写入 0(停止输出),并记录报警时间和原因到日志文件(.txt)。

可靠性设计

  1. 通信冗余:Modbus 超时重试机制(3 次失败后报警,避免偶发通信中断)。

  2. 参数校验:SP 输入范围限制(如 - 100~1300℃),超出则弹窗提示。

  3. 断电保护:程序退出前自动保存当前参数到配置文件(.ini),重启后自动加载。

  4. 日志管理:按日期命名日志文件(如20251104_Alarm.log),包含报警详情和操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