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PSoft(软件不断重启)

楼主(2025-11-05):
DOPSoft

We have some problem in opening screen, screen file is corrupt

We will start software again

微信图片_20251105220707_15_42.png,我重新官网下载,重新装系统都是不行,我是WIN7系统,我在别的WIN7系统装又可以,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文件有损坏,是不是有杀毒软件,把文件清除或者修改了

网友A:
虚拟机里搞个纯净系统,安装试一试

网友B:
一、弹窗中"screen file is corrupt",表示屏幕文件损坏。可能的原因包括:

1、屏幕文件在下载或传输过程中损坏,或者软件安装不完整。
2、在某些情况下,
软件与系统的兼容性问题也可能导致此类错误,特别是在Windows 7系统上

运行较新版本的软件时。

二、在其他的win7上可以安装运行,那大概率是程序与该win7系统兼容性导致的。不同效果的win7版本一样?都是64位的?64位的兼容性
会相对更好些。

三、另外,可以尝试手动设置‌“程序的兼容性”,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安装运行:

1、右键点击 DOPSoft 的快捷方式或 .exe 文件,选择 ‌“属性”‌。

2、切换到 ‌“兼容性”‌ 选项卡。

3、勾选 ‌“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较早的 Windows 版本,
如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或 ‌Windows Vista‌‌。

如果程序需要管理员权限,可以同时勾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点击 ‌“确定”‌ 保存设置并重新运行程序。

网友C:
建议尝试以下解决方法:

  1. 彻底卸载DOPSoft并清理注册表残留
  2. 检查.NET Framework版本(建议4.0以上)
  3.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和软件
  4. 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后重试
  5. 检查系统用户名是否含有中文字符(建议使用英文用户名)
  6. 安装时选择兼容模式(Windows XP SP3)

若问题仍存在,建议联系官方技术支持或升级到Windows 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