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PLC与DCS系统无线通讯

楼主(2025-11-06):
image1

一、 项目背景与核心挑战

在某大型流程工业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技术融合需求。现场车间作为生产的核心单元,其控制大脑是一套西门子S7-1200系列PLC。该PLC通过ProfiNet工业以太网协议,高效、实时地连接着本地的IO模块、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等从站设备,构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分布式IO控制系统。

与此同时,工厂的中控室运行着一套成熟的DCS(分布式控制系统)。这套DCS系统作为全厂级的管理和监控核心,其对外设备接口基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协议。DCS系统在此网络中扮演着Profibus DP主站的角色,需要采集来自各个子系统的关键数据,如下游车间的设备状态、工艺参数、产量及报警信息等,以实现全厂的协同优化与集中调度。

面临的核心挑战:

1. 协议壁垒:S7-1200PLC(ProfiNet主站)与DCS系统(Profibus DP主站)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互不兼容的工业通信协议。传统的直接电缆连接或网关转换无法实现两个“主站”之间的平等数据交换。

2. 物理距离与地形阻隔:车间与中控室直线距离约1公里,且厂区道路、管道纵横,更有高大的厂房建筑和办公楼阻隔,使得铺设光缆或电缆的工程成本极高、施工极其困难,Wi-Fi等常规无线方案也因遮挡而信号不稳,无法满足工业通信的稳定性和实时性要求。

3. 通信角色矛盾:在标准的ProfiNet或Profibus DP网络中,通常是一个主站对应多个从站。本案例中两端均为主站,常规的转换网关难以处理这种“主-主”通信模型。

image2

二、 远创智控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挑战,远创智控的技术团队提供了一套创新的、基于4G无线网络和专用协议转换的“三设备”解决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将复杂的“主-主”通信,拆解为两个独立的“主-从”通信,并通过无线网络桥接这两个子系统。

系统拓扑图(文字描述):
西门子S7-1200PLC端,串联接入远创智控YC-GR90-R3M工业智能网关4G远程网关,主站角色)
DCS系统端,首先在Profibus DP总线上接入远创智控YC-DPS-PN(协议转换网关),然后再将该网关与远创智控YC-GR90-R3S边缘计算网关4G远程网关,从站角色) 相连。
两个4G网关通过运营商提供的4G网络(或专网APN)建立加密的、稳定的TCP/IP数据链路,从而透明地桥接起两端的工业网络。

image3

方案中涉及的远创智控关键设备:

1. 设备名称:4G远程网关(主站)

品牌:远创智控

型号YC-GR90-R3M工业智能网关

部署位置:西门子S7-1200PLC一侧

功能角色:该设备在无线网络中作为客户端(Client) 主动发起连接。它通过其网口与S7-1200PLC的PN口连接,主动采集PLC内的数据,并通过内置的4G模块将数据打包,发送至远端的指定IP地址。

2. 设备名称:Profibus DP主站转ProfiNet从站网关

品牌:远创智控

型号YC-DPS-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

部署位置DCS系统一侧

功能角色:这是整个方案的协议转换核心。它对DCS系统而言,是一个Profibus DP从站,响应DCS主站的轮询,并上报数据;同时,它对S7-1200PLC(通过无线网络)而言,又是一个ProfiNet从站,接收来自YC-GR90-R3M的数据并映射到自身的DP接口。它内部完成了Profibus DP与ProfiNet两种协议间的数据帧翻译与映射。

3. 设备名称:4G远程网关(从站)

品牌:远创智控

型号YC-GR90-R3S工业物联网网关

部署位置DCS系统一侧,与YC-DPS-PN网关连接

功能角色:该设备在无线网络中作为服务器端(Server),监听特定端口,等待YC-GR90-R3M工业智能网关主站的连接。它接收来自无线网络的数据包,并通过其网口转发给YC-DPS-PN协议转换网关,反之亦然。

image4

三、 实施方案与配置流程详解

第一步:硬件安装与物理连接

1. PLC端配置

远创智控YC-GR90-R3M工业物联网网关放置在S7-1200PLC机柜内。

使用标准以太网网线,一端连接S7-1200PLC的ProfiNet接口,另一端连接至YC-GR90-R3M的LAN口。

YC-GR90-R3M安装合格的4G物联网SIM卡,并连接好4G天线。

接通设备的直流24V电源。

2. DCS端配置

DCS系统的控制柜内,找到Profibus DP总线接口。

远创智控YC-DPS-PN工业数据采集转换网关接入Profibus DP网络:使用Profibus DP专用电缆和连接器,将YC-DPS-PN的DP口连接到DCS主站的总线上。

使用以太网网线,连接YC-DPS-PN的PN口与远创智控YC-GR90-R3S物联网网关LAN口。

YC-GR90-R3S安装4G物联网SIM卡和天线。

YC-DPS-PN和YC-GR90-R3S接通直流24V电源。

第二步:软件配置与数据映射

这是实现通信的关键,需要分别在TIA Portal(西门子)和DCS组态软件中进行。

1. 配置YC-DPS-PN网关

使用远创智控提供的专用配置软件,对YC-DPS-PN进行设置。

ProfiNet侧配置:将其设置为ProfiNet从站,并分配一个唯一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例如192.168.1.100)。同时,在软件中定义输入输出数据区的大小,例如设置128字节的输入和128字节的输出区域,这对应了与S7-1200PLC交换的数据量。

Profibus DP侧配置:将其设置为Profibus DP从站,并设置一个与DCS系统规划一致的从站地址(例如5)。最关键的一步是数据映射,需要将ProfiNet侧的输入输出数据区,与Profibus DP侧的过程数据(PZD)进行一一对应。例如,将ProfiNet输出字节0-15映射到Profibus DP的PZD1-8,将ProfiNet输入字节0-15映射到Profibus DP的PZD1-8。

2. 配置DCS系统

DCS的组态软件中,添加一个Profibus DP从站设备。其GSD文件由远创智控提供。

将从站地址设置为与YC-DPS-PN工业数据采集转换网关一致的地址(如5)。

根据在YC-DPS-PN中配置的DP数据结构,在DCS中配置相同长度和格式的输入输出模块。至此,DCS系统会认为YC-DPS-PN就是它的一个标准DP从站。

image6

3. 配置S7-1200PLC

在西门子TIA Portal软件中,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安装YC-DPS-PN的GSDML文件(由远创智控提供)。

在硬件组态的网络视图里,从硬件目录中找到并拖入“YC-DPS-PN”设备,将其作为ProfiNet从站连接到S7-1200PLC的ProfiNet网络上。

YC-DPS-PN分配在第一步中设置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

在设备视图中,根据在YC-DPS-PN工业数据采集转换网关配置软件中定义的数据结构,添加相同大小的输入输出模块。这样,S7-1200PLC会将YC-DPS-PN视作一个本地的ProfiNet从站。

image7

4. 配置4G远程网关

分别通过网页或配置软件登录YC-GR90-R3M4G远程网关YC-GR90-R3S4G远程网关

YC-GR90-R3S(从站) 中,设置为“TCP Server”模式,并设定一个监听端口(如2000)。

YC-GR90-R3M(主站) 中,设置为“TCP Client”模式,并输入YC-GR90-R3S通过4G网络获取到的公网IP(或域名)和端口号(2000)。

配置双方的路由规则,将本地LAN口(连接PLC或协议网关)的IP和端口数据,透明转发到对端的LAN口IP和端口。由于两端设备(PLC和YC-DPS-PN)的IP已在同一网段设置好,此处的路由规则通常是建立一条虚拟的透明传输通道。

第三步:系统联调与测试

完成所有配置后,编译、下载所有组态,并重启设备。系统上电后,观察4G网关的信号灯和连接状态,确认无线链路已建立。随后,可以在S7-1200PLC中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向映射的输出区写入数据,在DCS系统的监控画面上观察是否正确接收到;反之,在DCS端强制一个数据,在PLC的输入映射区监控是否成功采集。经过反复测试与优化,确保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稳定性。

四、 方案总结与效益分析

通过部署远创智控的这套无线通信解决方案,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

1. 打破协议壁垒YC-DPS-PN工业数据采集转换网关完美地扮演了“翻译官”的角色,实现了ProfiNet与Profibus DP两种异构网络的无缝协议转换。

2. 克服距离限制YC-GR90-R3MYC-GR90-R3S组成的4G无线专网,替代了昂贵且不便的有线线路,实现了数公里乃至更远距离的无线可靠传输。

3. 解决主主通信:创新的“协议转换+无线桥接”架构,巧妙地将两个主站的通信,化解为两个独立的、标准的“主-从”通信,简化了系统复杂度。

4. 显著经济效益:节省了超过90%的电缆、管沟及施工成本,项目部署周期从数周缩短至几天。

5. 高灵活性与可扩展性:未来若需增加新的数据采集点或改造其他子系统,只需叠加类似的无线模块即可,极大地提升了系统的扩展能力。

本案例充分证明了远创智控工业无线通信与协议转换领域深厚的技术实力,其YC-GR90系列和YC-DPS-PN等产品为解决复杂的工业现场通信问题提供了高效、可靠的“交钥匙”方案,是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