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plc通讯控制VFD-M台达变频器

楼主(2025-11-06):
用200smartplc通讯控制VFD-M台达变频器,第一次启动是程序设定的频率,为什么第二次启动(以后每次)就变成了寸动频率?怎么解决

网友A:
根据技术讨论和台达变频器特性分析,该问题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1. 参数设置问题:
  • 检查参数P04(寸动频率设定值)是否被误触发
  • 确认参数P00(主频率来源)设置是否被改变
  1. 通讯控制问题:
  • 检查Modbus通讯地址是否正确
  • 确认每次启动时是否完整发送了频率设定指令
  1. 端子功能冲突:
  • 检查多功能端子(M1-M5)是否被定义为寸动功能
  • 确认外部接线是否有干扰信号

解决方案:

  1. 在变频器中禁用寸动功能(参数P03设为0)
  2. 在PLC程序中增加频率初始化指令,确保每次启动都发送目标频率
  3. 检查并修正Modbus通讯地址映射
  4. 通过参数P76=1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配置参数

建议优先检查变频器参数P00和P04的设置状态,并确保PLC程序每次都能正确发送频率指令。

网友B(2026-01-20):
MODBUS 485通讯吗?记得控制启动的地址是2000H 你要给这个地址赋值,例如给他赋值2 好像是启动, 1 是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