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plc采用通讯控制VFD-M台达变频器

楼主(2025-11-06):
用西门子200smartplc通讯控制VFD-M台达变频器,第一次启动是程序设定的频率,停止后再次启动(以后每次启动)就变成了寸动频率,怎么解决?求职各位大神,附件有程序,看变得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A:
第一次启动是程序设定的频率,停止后再次启动(以后每次启动)就变成了寸动频率,

检查一下寄存器地址,就是modbus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网友B:
检查变频器 端子功能 多功能端子M1-M5 ,查看多功能端子定义属性,  当你控制变频器时 如果多功能端子被启用 那就会执行寸动频率给定了

网友C:
频率地址:4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