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PLC变频器交换机三方通信控制电机正反转转

楼主(2025-11-09):
要求使用三菱触摸屏/5u系列PLC/三菱变频器/交换机三方通信控制电机正反转,

要求:

1/触摸屏设置2个国面,开机国面包含题目、制作人。下一页操作按键;提作画面走在为第二页。

2/按下触摸屏正转启动按键,PLC输出启动变频器正转,触摸屏正转启动灯点亮,变频器设定频率45H2,升频时间5秒。按下停止按钮后PLC输出停止,触摸屏停止按钮灯点亮,变频器降频时间设置8秒

3/反转需在电机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启动反转,没有完全停止按反转按钮可以启动反转视为不合格。

4/反转控制与正转控制要求相同。

5/正反转使用程序连锁。

6/急停按钮采用常闭信号控制,按下急停按钮所有输出停止。

网友A:
不错,指导很具体

网友B:
根据您的要求,我将为您设计一个完整的三菱工控系统解决方案。以下是详细的实施方案:

  1. 系统架构:
  • 触摸屏:GT Works3设计的GOT系列
  • PLC:三菱FX5U系列
  • 变频器:三菱FR-A800系列
  • 通信:通过交换机实现Ethernet通信
  1. 触摸屏画面设计: 第一页(开机画面):
  • 标题:"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
  • 制作人信息
  • "下一页"按钮(SB1, M100)

第二页(操作画面):

  • 正转启动按钮(SB2, M101)带指示灯(L1, Y0)
  • 反转启动按钮(SB3, M102)带指示灯(L2, Y1)
  • 停止按钮(SB4, M103)带指示灯(L3, Y2)
  • 急停按钮(SB5, X0常闭)
  • 频率显示框(D100)
  • 状态监控区域
  1. PLC程序设计(FX5U):

// 急停处理 LD X0 OUT M0 // 正转控制 LD M101 AND M103 AND M0 AND M2 // 反转互锁 OUT Y0 // 正转输出 OUT T0 K50 // 5秒升频定时 // 反转控制 LD M102 AND M103 AND M0 AND M1 // 正转互锁 OUT Y1 // 反转输出 OUT T1 K50 // 5秒升频定时 // 停止控制 LD M103 OR M0 RST Y0 RST Y1 OUT T2 K80 // 8秒降频定时 // 互锁信号 LD Y0 OUT M1 LD Y1 OUT M2 // 完全停止检测 LD T2 AND M1 OR M2 OUT M3 // 完全停止标志 // 禁止反转直接启动 LD M102 AND M1 AND NOT M3 RST M102

  1. 变频器参数设置(FR-A800):
  • Pr.1 = 45Hz(上限频率)
  • Pr.2 = 45Hz(运行频率)
  • Pr.7 = 5s(加速时间)
  • Pr.8 = 8s(减速时间)
  • Pr.79 = 1(外部操作模式)
  • Pr.338 = 1(Ethernet通信使能)
  1. 通信配置:
  • PLC与变频器:Ethernet通信(使用MC协议)
  • PLC与触摸屏:Ethernet通信
  • 交换机:配置所有设备在同一子网(如192.168.1.x)
  1. 安全措施:
  • 急停回路采用硬线连接(X0)
  • 正反转机械互锁+电气互锁
  • 完全停止检测使用定时器+速度反馈
  1. 调试步骤:
  1. 先单独调试变频器本地运行
  2. 测试PLC与变频器通信
  3. 测试PLC与触摸屏通信
  4. 联调测试正转/停止功能
  5. 测试反转连锁功能
  6. 最终测试急停功能

注意事项:

  1. 变频器参数设置后需断电重启生效
  2. 通信测试时可使用ping命令检查连通性
  3. 急停按钮必须使用常闭触点
  4. 首次运行时建议先低速测试(可修改Pr.2为10Hz)

需要提供的详细资料包括:

  • 触摸屏画面文件(.gtw)
  • PLC程序文件(.gxw)
  • 变频器参数列表
  • 网络拓扑图
  • IO分配表

您是否需要我对某个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说明?或者需要提供特定的程序段示例?

网友C(2026-03-03):
豆包直接就给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