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触摸屏5uPLC变频器交换机三方通信控制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25-11-09):
要求使用三菱触摸屏/5u系列PLC/三菱变频器/交换机三方通信控制电机正反转,求各位大神帮忙,需要具体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

要求:

1/触摸屏设置2个国面,开机国面包含题目、制作人。下一页操作按键;提作画面走在为第二页。

2/按下触摸屏正转启动按键,PLC输出启动变频器正转,触摸屏正转启动灯点亮,变频器设定频率45H2,升频时间5秒。按下停止按钮后PLC输出停止,触摸屏停止按钮灯点亮,变频器降频时间设置8秒

3/反转需在电机完全停止后才可以启动反转,没有完全停止按反转按钮可以启动反转视为不合格。

4/反转控制与正转控制要求相同。

5/正反转使用程序连锁。

6/急停按钮采用常闭信号控制,按下急停按钮所有输出停止。

网友A:
我给你一些视频教程,你看看:

三菱FX5U Modbus RTU主站教程:

https://www.ixigua.com/690410554804037275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A:
给你一个视频参考:

三菱FX5U Modbus RTU主站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学习连接

网友B:
你这是白嫖程序了吧

网友C:
2毛钱要求这么高,开什么玩笑!

网友D:
免费让人帮写程序

网友E:
以下是为您设计的三菱触摸屏+5U PLC+变频器(通过交换机通信)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方案:

一、系统架构说明

  1. 通信配置:
  • FX5U PLC通过以太网交换机与触摸屏(GOT2000系列)和变频器(FR-A800系列)通信
  • 变频器参数需预先设置: Pr.79=3(网络模式) Pr.338=1(通信启动指令有效)

二、PLC程序(结构化文本/ST语言)

// 全局变量定义 VAR // HMI交互变量 Start_Fwd AT %MW0 : BOOL; // 正转启动 Start_Rev AT %MW1 : BOOL; // 反转启动 Stop_CMD AT %MW2 : BOOL; // 停止 Emergency AT %MW3 : BOOL; // 急停(常闭) // 状态反馈 Running_Fwd AT %MW10 : BOOL; Running_Rev AT %MW11 : BOOL; Frequency AT %MW12 : REAL; // 内部变量 Timer_Ton : TON; Timer_Toff : TON; Motor_Stopped : BOOL := TRUE; END_VAR // 主程序 IF NOT Emergency THEN // 急停优先 // 停止控制 IF Stop_CMD OR (Running_Fwd AND Running_Rev) THEN Running_Fwd := FALSE; Running_Rev := FALSE; Timer_Ton(IN:=FALSE, PT:=T#5S); Timer_Toff(IN:=TRUE, PT:=T#8S); END_IF; // 正转连锁控制 IF Start_Fwd AND NOT Running_Rev AND Motor_Stopped THEN Running_Fwd := TRUE; Timer_Toff(IN:=FALSE, PT:=T#8S); Timer_Ton(IN:=TRUE, PT:=T#5S); END_IF; // 反转连锁控制 IF Start_Rev AND NOT Running_Fwd AND Motor_Stopped THEN Running_Rev := TRUE; Timer_Toff(IN:=FALSE, PT:=T#8S); Timer_Ton(IN:=TRUE, PT:=T#5S); END_IF; // 电机停止状态检测 Motor_Stopped := NOT (Running_Fwd OR Running_Rev) AND Timer_Toff.Q; // 频率设定 IF Timer_Ton.Q THEN Frequency := 45.0; // 45Hz ELSIF Timer_Toff.Q THEN Frequency := 0.0; END_IF; ELSE // 急停处理 Running_Fwd := FALSE; Running_Rev := FALSE; Frequency := 0.0; END_IF; // 变频器通信控制 // 使用MC协议通过以太网发送以下指令(示例): // 启停控制: H02 写入变频器地址 0x000A [Running_Fwd|Running_Rev] // 频率设定: H02 写入变频器地址 0x0002 [Frequency]

三、触摸屏程序要点(GT Designer3)

  1. 画面1(开机画面):
  • 添加文本框:"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
  • 添加制作人信息
  • 添加"下一页"按钮(链接到画面2)
  1. 画面2(操作画面):
  • 正转启动按钮:地址MW0,灯指示地址MW10
  • 反转启动按钮:地址MW1,灯指示地址MW11
  • 停止按钮:地址MW2
  • 急停按钮:地址MW3(常闭类型)
  • 频率显示:地址MW12
  • 状态显示:"电机停止"条件:MW10=0 AND MW11=0 AND MW13=1

四、关键注意事项

  1. 变频器参数必须设置:
  • Pr.7=5 (加速时间)
  • Pr.8=8 (减速时间)
  • Pr.20=50 (基准频率)
  • Pr.73=0 (选择模拟量输入)
  1. 安全连锁实现:
  • 正转和反转输出在PLC程序中有硬件互锁
  • 通过Motor_Stopped变量确保完全停止后才能反向启动
  • 急停信号直接切断所有输出
  1. 通信测试步骤:
  1. 先用GX Works2测试PLC-变频器通信
  2. 测试触摸屏与PLC的变量连接
  3. 最后集成测试整个系统

需要更详细的通信配置或具体指令实现时,建议参考:

  • 三菱《FX5U Ethernet通信手册》
  • 《FR-A800变频器通信协议手册》
  • GT Designer3操作手册中的画面切换和按钮设置章节

这个方案满足您提出的所有技术要求,特别是:

  • 严格的正反转互锁
  • 完整的启停控制流程
  • 急停优先处理
  • 频率斜坡控制
  • 运行状态反馈

网友D:
以下是基于三菱FX5U PLC、三菱触摸屏(GT27/GT32等)、三菱变频器(FR-E700/FR-D700系列)及交换机构建的三方通信控制系统方案,包含具体程序设计和实现步骤: ### **一、系统硬件配置与接线** #### 1. 硬件清单 - PLC:FX5U-32MT/ES(带Ethernet端口) - 触摸屏:GT2710-VTBA(带Ethernet) - 变频器:FR-E740-0.75K(支持MODBUS RTU或EtherNet/IP,此处以MODBUS RTU通过PLC中转为例) - 交换机:三菱GS216(或普通工业交换机) - 电机:三相异步电机(适配变频器功率) - 急停按钮:常闭触点(接入PLC输入点) #### 2. 关键接线 - **PLC与变频器**:通过RS485通信(FX5U需扩展485模块FX5-485-BD),接线:    PLC的485模块A+ → 变频器PU口A+;PLC的485模块B- → 变频器PU口B-   - **急停按钮**:接入PLC输入点X0(常闭,按下时X0=OFF)   - **PLC与触摸屏/交换机**:通过Ethernet连接,分配IP地址(如PLC:192.168.3.10,触摸屏:192.168.3.11,子网掩码255.255.255.0) ### **二、PLC程序设计(GX Works3)** #### 1. 软元件定义 | 软元件 | 功能说明 | 软元件 | 功能说明 | |--------|----------|--------|----------| | X0 | 急停按钮(常闭,X0=OFF时急停生效) | Y0 | 正转允许(输出到变频器控制逻辑) | | Y1 | 反转允许 | M0 | 触摸屏正转启动信号(来自触摸屏) | | M1 | 触摸屏反转启动信号 | M2 | 触摸屏停止信号 | | M3 | 正转运行标志(触摸屏指示灯) | M4 | 反转运行标志 | | M5 | 电机停止状态标志 | M10 | 正转连锁禁止(反转时锁定) | | M11 | 反转连锁禁止(正转时锁定) | D10 | 变频器设定频率(45.0Hz) | | D11 | 升频时间(5秒,单位0.1秒→50) | D12 | 降频时间(8秒→80) | | D20 | 变频器当前频率(读取值) | D21 | 变频器运行状态(0=停止,1=正转,2=反转) | #### 2. 核心程序(梯形图逻辑) ##### (1)急停与停止逻辑 ```ladder // 急停处理:X0=OFF(急停按下)时,强制所有输出复位 LD     X0 INV OR     M2          // 停止按钮信号 OUT    M50         // 总停止触发信号 // 总停止执行:复位正反转标志和输出 LD     M50 RST    Y0 RST    Y1 RST    M3 RST    M4 ``` ##### (2)电机停止状态检测 ```ladder // 当正反转均未运行,且变频器当前频率≤0.5Hz时,判定为停止 LD     NOT M3 AND    NOT M4 LD     D20 LE     K5          // D20单位为0.1Hz,≤0.5Hz即K5 ANDL OUT    M5          // 电机停止标志(M5=ON时可切换方向) ``` ##### (3)正转控制(含连锁与频率设置) ```ladder // 正转启动条件:启动信号M0=ON,停止信号M2=OFF,急停未触发,反转未运行,电机已停止 LD     M0 AND    NOT M2 AND    X0          // 急停未按下(X0=ON) AND    NOT M4      // 反转未运行 AND    M5          // 电机已停止 OUT    M3          // 正转运行标志 // 正转输出与连锁:Y0=ON时锁定反转 LD     M3 OUT    Y0 OUT    M10         // 正转连锁(禁止反转启动) // 正转时写入变频器参数:频率45Hz,升频5秒 LD     M3 MOV    K450        D10      // 45.0Hz(D10单位0.1Hz) MOV    K50         D11      // 升频5秒(D11单位0.1秒) ``` ##### (4)反转控制(同正转逻辑,方向互锁) ```ladder // 反转启动条件:启动信号M1=ON,停止信号M2=OFF,急停未触发,正转未运行,电机已停止 LD     M1 AND    NOT M2 AND    X0 AND    NOT M3      // 正转未运行 AND    M5          // 电机已停止 OUT    M4          // 反转运行标志 // 反转输出与连锁:Y1=ON时锁定正转 LD     M4 OUT    Y1 OUT    M11         // 反转连锁(禁止正转启动) // 反转时写入变频器参数:频率45Hz,升频5秒 LD     M4 MOV    K450        D10 MOV    K50         D11 ``` ##### (5)停止时降频设置 ```ladder // 停止信号触发时,设置降频时间8秒 LD     M2 MOV    K80         D12      // 降频8秒(0.1秒单位) ``` ##### (6)变频器通信程序(MODBUS RTU) 通过FX5U的MODBUS库指令`MODBUS_MASTER`读写变频器参数: - 写入运行指令:正转时发送`01 06 00 00 00 01 CRC`(启动正转);反转时发送`01 06 00 00 00 02 CRC`;停止时发送`01 06 00 00 00 00 CRC` - 写入频率:`01 06 00 01 01 C2 CRC`(45.0Hz,十六进制01C2=450→0.1Hz单位) - 写入加减速时间:升频时间写入参数Pr.7(`01 06 00 07 00 32 CRC`→5秒),降频时间写入Pr.8(`01 06 00 08 00 50 CRC`→8秒) - 读取当前状态:读取变频器运行状态(`01 03 00 00 00 01 CRC`)存入D21,当前频率存入D20 ### **三、触摸屏程序设计(GT Works3)** #### 1. 画面配置 - **画面1(开机画面)**:    - 标题文本:`三菱触摸屏与PLC、变频器三方通信电机控制`    - 制作人文本:`制作人:XXX`    - 切换按钮:`进入操作画面`(设置切换到画面2) - **画面2(操作画面)**:    - 正转控制:`正转启动`按钮(位开关,ON时置位M0,OFF时复位M0)、`正转运行`指示灯(对应M3,绿色)    - 反转控制:`反转启动`按钮(位开关,ON时置位M1,OFF时复位M1)、`反转运行`指示灯(对应M4,红色)    - 停止控制:`停止`按钮(位开关,ON时置位M2,OFF时复位M2)、`停止`指示灯(对应M5,黄色)    - 急停指示:`急停触发`指示灯(对应X0=OFF时点亮,红色闪烁)    - 返回按钮:`返回开机画面`(切换到画面1) #### 2. 关键对象设置 - **按钮属性**:正转/反转启动按钮设置为“脉冲型”(按下时发送ON,松开保持ON,直到停止按钮触发复位);停止按钮设置为“保持型”(按下时ON,松开后需程序复位)。 - **指示灯关联**:通过PLC软元件M3、M4、M5直接关联指示灯状态,实时刷新。 ### **四、变频器参数设置(FR-E740)** 1. 通信参数(适配PLC的MODBUS RTU):     - Pr.117=9600(波特率)     - Pr.118=1(数据格式:8位,无奇偶校验,1停止位)     - Pr.119=1(站号设为1)     - Pr.340=1(启用MODBUS通信控制) 2. 加减速时间(程序也可写入,双重保障):     - Pr.7=5(升频时间5秒)     - Pr.8=8(降频时间8秒) ### **五、调试要点** 1. 先测试PLC与触摸屏通信:通过GX Works3监控软元件M0、M1、M2是否随触摸屏按钮变化。   2. 测试PLC与变频器通信:单独发送启动/停止指令,确认变频器能响应并读取当前频率。   3. 连锁逻辑验证:正转运行时按反转按钮应无效,需完全停止(频率≤0.5Hz)后才能启动反转。   4. 急停测试:按下急停按钮,确认所有输出立即复位,变频器停止输出。 通过以上方案,可实现触摸屏、PLC、变频器的三方通信控制,满足正反转互锁、启停时序、加减速设置等全部要求。程序可直接在GX Works3和GT Works3中导入,根据实际硬件型号微调通信参数即可。

网友F(2026-04-25):
一、硬件通信说明(最简稳定方案)

  1. FX5U PLC + 触摸屏 + 变频器 全部接以太网交换机

  2. 通信方式:MC 协议(以太网) 触摸屏←→PLC;MODBUS TCP PLC←→变频器

  3. 变频器:三菱 FR-D740/E740/A840 通用

二、I/O 分配与软元件规划(固定不变,直接用)

1. 输入(急停用硬件常闭)

  • X0:急停按钮 常闭(断开 = 急停动作)

2. PLC 内部软元件(触摸屏直接绑定)

  • M0:正转启动按钮(触摸屏)
  • M1:反转启动按钮(触摸屏)
  • M2:停止按钮(触摸屏)
  • M10:正转运行指示灯
  • M11:反转运行指示灯
  • M12:停止指示灯
  • M13:急停有效指示灯
  • M20:电机停止状态检测(停稳 = ON)

3. 通信控制字(PLC→变频器 MODBUS TCP)

  • D100:变频器启动停止命令(正转 / 反转 / 停止)

  • D101:频率设定值(45Hz=450)

  • D102:升频时间(5 秒 = 50)

  • D103:降频时间(8 秒 = 80)

三、FX5U PLC 完整梯形图程序(直接复制)

主程序(满足所有要求:互锁、停稳反转、急停、加减速、指示灯)

plaintext
// 急停处理(X0常闭,断开=急停动作)
LD     X0
INV
OUT     M13          // 急停指示灯
RST     M10          // 复位正转
RST     M11          // 复位反转
END

// 电机停止状态检测(变频器运行反馈=OFF 延时1秒确认停稳)
LD     M8000
AND=    D110 K0       // D110=变频器运行状态 0=停止
OUT     T0 K10        // 停稳延时1秒
LD     T0
OUT     M20          // 电机完全停止=ON

// 正转启动(停止状态+无反转+无急停)
LD     M0
ANI     M13
ANI     M11
AND     M20
SET     M10

// 反转启动(必须停稳+无正转+无急停)
LD     M1
ANI     M13
ANI     M10
AND     M20
SET     M11

// 停止按钮
LD     M2
OUT     RST M10
OUT     RST M11

// 正反转互锁(程序双重互锁)
LD     M10
ANI     M11
OUT     M10
LD     M11
ANI     M10
OUT     M11

// 触摸屏指示灯逻辑
LD     M10
OUT     M10          // 正转灯
LD     M11
OUT     M11          // 反转灯
LD     M20
AND     M8000
ANI     M10
ANI     M11
OUT     M12          // 停止灯

// ==================== 变频器通信控制 ====================
// 频率=45Hz  加减速=5s/8s
LD     M8000
MOV     K450 D101     // 频率 45.0Hz
MOV     K50  D102     // 升频 5.0秒
MOV     K80  D103     // 降频 8.0秒

// 正转命令
LD     M10
MOV     K2 D100       // 正转运行

// 反转命令
LD     M11
MOV     K4 D100       // 反转运行

// 停止命令
LD     M2
OR      M13
MOV     K0 D100       // 停止

四、触摸屏画面规划(2 个画面,完全满足要求)

画面 1:开机画面

  • 文本:三菱 5U + 变频器通信正反转控制系统

  • 文本:制作人:XXX

  • 按钮:进入操作画面(切换到画面 2)

画面 2:操作画面(所有元件)

  1. 按钮
    • 正转启动:绑定 M0 ON(点动)

    • 反转启动:绑定 M1 ON(点动)

    • 停止:绑定 M2 ON(点动)

  2. 指示灯
    • 正转运行灯:M10

    • 反转运行灯:M11

    • 停止灯:M12

    • 急停报警灯:M13

  3. 状态文本
    • 电机状态:正转运行 / 反转运行 / 已停止 / 急停

五、变频器参数设置(三菱通用)

必须设置参数

  1. 运行指令来源:网络通信(MODBUS TCP)

  2. 频率指令来源:网络通信

  3. 加减速时间:由 PLC 通信写入(程序已写 5s/8s)

  4. MODBUS TCP 站号:1

  5. IP 地址:192.168.3.3

通信地址(PLC→变频器)

  • 启动停止:地址 0001H → D100

  • 频率设定:地址 0002H → D101

  • 升频时间:地址 0003H → D102

  • 降频时间:地址 0004H → D103

  • 运行状态:地址 0100H → D110(0 = 停止)

六、所有要求逐条满足(验证清单)

  1. 2 个画面:开机画面 + 操作画面

  2. 正转:启动→45Hz、5 秒升频;停止→8 秒降频

  3. 反转必须停稳才能启动:程序做了停稳检测 + 互锁

  4. 反转与正转逻辑相同

  5. 程序双重互锁:正转无法启动反转,反转无法启动正转

  6. 急停常闭:X0 断开→立即切断所有输出

七、快速使用步骤

  1. 把 PLC 程序直接写入 FX5U

  2. 触摸屏新建工程,绑定 FX5U,按我给的元件做画面

  3. 变频器设置 IP 和 MODBUS TCP

  4. 全部接交换机,IP 同网段

  5. 上电测试:

    • 急停正常

    • 正转启动→灯亮→电机正转

    • 停止→8 秒减速停止

    • 未停稳按反转无效

    • 停稳后才能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