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IEFB转EtherNet/IP工业智能网关三菱 PLC 与 AB 通讯配置案例解析

楼主(2025-11-10):
CC-Link IE FB转EtherNet/I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AB PLC与三菱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

一、 项目背景
江苏宿迁某现代农业示范园,2024 年起扩建 3000 亩阳光玫瑰葡萄基地,计划全部改为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园区原有 AB ControlLogix 1756-L82E PLC(EtherNet/IP 主站)负责气象站、水泵、过滤站等“水源侧”控制;新增 64 台三菱 FX5U-64MT/ES PLC(CC-Link IE FB 主站)则分布在 64 条滴灌支路,负责阀门、流量计、EC/PH 传感器等“田间侧”控制。两套网络协议不同,若无法实现实时数据交互,则中央灌溉策略无法下发,田间状态也无法回传。甲方要求:

CC-Link IE FB转EtherNet/I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AB PLC与三菱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

1. 保持原 AB 控制架构不变;

2. 三菱 PLC 侧不做额外开发;

3. 通信延时 ≤ 20 ms,丢包率 ≤ 0.1 %;

4. 网关须为两端“从站”,减少主站负荷。

经对比,最终选用捷米特 JM-EIP-CCLKIE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下文简称“网关”),在 EtherNet/IP 侧做 AB 的 Adapter(从站),在 CC-Link IE FB 侧做三菱的 Remote Station(从站),以“双从站”方式零侵入并网,实现 1 对 64 透明数据桥接。

CC-Link IE FB转EtherNet/I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AB PLC与三菱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3)

二、网络拓扑与设备清单

1. 水源侧
• AB ControlLogix 1756-L82E(固件 35.011)
• 1756-EN2T 以太网模块 ×1
• 研华 EKI-2528 千兆交换机 ×1
• 网关 EtherNet/IP 口 → 交换机 → 1756-EN2T

2. 田间侧
• 三菱 FX5U-64MT/ES ×64 台,固件 1.250
• 每台自带 CC-Link IE FB Basic 百兆口
• 通过赫斯曼 MACH100 千兆环网交换机级联
• 网关 CC-Link IE FB 口 → 环网交换机

3. 网关本体
• 型号:JM-EIP-CCLKIE协议转换网关

4. • 供电:24 VDC/3.5 W,导轨安装
• 防护 IP20,-45 ℃~85 ℃,湿度 95 %
• 尺寸 34 × 110 × 70 mm,DIN-35 卡轨固定

三、通信架构设计

1. 数据量测算
每条支路上传:阀门状态 1 B、流量 4 B、EC 2 B、PH 2 B、报警 1 B,共 10 B;
下传:阀门开度 1 B、配方号 1 B、预留 6 B,共 8 B;
64 条支路总上行 640 B,下行 512 B,均小于网关单口最大 1500 B,富余充足。

2. 映射规划
 AB 工程中,创建 192.168.1.0/24 网段,网关 EtherNet/IP 从站地址设为 192.168.1.100,Assembly Instance 100(输出 512 B)/101(输入 640 B)。
在三菱 GX Works3 中,将网关视为 4 站 Remote Station(站号 1-4),每站 128 字输入、128 字输出,总计 512 字输入、512 字输出,完全覆盖需求。

3. 实时指标
EtherNet/IP RPI 设定 10 ms;
CC-Link IE FB 刷新周期 10 ms;
网关门到门实测延时 8 ms,满足 ≤20 ms 要求。

CC-Link IE FB转EtherNet/I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AB PLC与三菱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4)

四、网关配置步骤

1. 硬件接线
• 24 VDC 经断路器独立供电,防止水泵启动压降;
• EtherNet/IP 口接 CAT5e 屏蔽线,长度 25 m;
• CC-Link IE FB 口接 CAT6a 屏蔽线,与 64 台 FX5U 星-环混合拓扑,末端 120 Ω 终端电阻。

2. 软件配置(捷米特 JetCfg V3.1.2)
① 创建新项目,选择 JM-EIP-CCLKIE工业智能网关
② EtherNet/IP 侧:
– 选择“Adapter”角色,输入 640 B,输出 512 B;
– 设置 IP 192.168.1.100,网关掩码 255.255.255.0;
③ CC-Link IE FB 侧:
– 选择“Remote Station”角色,站数 4,站号 1-4;
– 每站输入 128 字、输出 128 字;
④ 建立数据映射表:
– 将 FX5U 侧 D1000-D1519(640 B)映射到 Instance 101;
– 将 Instance 100 数据映射到 D2000-D2415(512 B);
⑤ 点击“Download”,网关 RUN 灯常绿,EtherNet/IP 与 CC.OK 灯双绿,表示两端建立成功。

3. AB 侧 RSLogix 5000 组态
• 导入网关 EDS 文件“JM-EIP-CCLKIE-V1.1.eds”;
• 添加 Generic Ethernet Module,输入 640 B,输出 512 B,RPI 10 ms;
• 在 Controller Tags 自动生成 EIP_I_Data[640]、EIP_O_Data[512] 数组,直接与灌溉策略程序关联。

4. 三菱侧 GX Works3 组态
• 打开“以太网配置”→CC-Link IEF Basic→添加远程站,站号 1-4,占用 128 字;
• 在软元件分配表把 D1000-D1519 设为远程输入,D2000-D2415 设为远程输出;
• 无需额外编写 FROM/TO 指令,FX5U 自动循环刷新。

CC-Link IE FB转EtherNet/I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AB PLC与三菱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5)

五、控制逻辑实现

1. 灌溉策略
AB 控制器根据气象站 ET0、雨量桶、土壤水分仪,每 10 min 计算一次需水量,换算成 64 条支路的阀门开度与施肥配方号,通过 EIP_O_Data 下发。

2. 田间执行
FX5U 接收 D2000 区阀门开度,经 PID 调节 24 V 脉冲电磁阀;同时把瞬时流量、EC/PH、开关到位信号写入 D1000 区,回传 AB。

3. 报警联动
若某支路流量低于阈值 3 s,FX5U 立即置位报警位;AB 侧收到后停止水泵并弹窗,实现闭环安全。

六、调试与测试

1. 64 站并发
同时下发 64 路阀门开度,流量脉冲 5 Hz,连续运行 2 h,AB 在线监视 EIP_I_Data 更新计数器无跳变,通信负载 18 %。

2. 干扰测试
在泵房 1 m 处启动 55 kW 变频器,重复加减速,EtherNet/IP 零丢包;静电放电 ±8 kV 接触、±15 kV 空气,通信未中断,符合 IEC-61000-4-2。

七、运行效果
• 节水 26 %:精准到 0.1 mm 作物需水;
• 节肥 21 %:按回传 EC 实时闭环配肥;
• 故障定位时间由 2 h 缩短至 15 min,
• 网关连续运行 6 个月,MTBF > 5 万小时,现场 45 ℃ 零丢包。

八、经验总结

通过使用捷米特JM-EIP-CCLKIE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本次改造,AB 与三菱两大品牌 PLC 在“零改动”前提下完成实时数据互通,为后续园区接入 MES、数字孪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江苏省 2025 年度智慧农业示范标杆项目。